[牛人杂谈] N76E003 的配置字设置方式

楼主(2019-11-23):
由于N76E003管脚比较少,17个标准通用管脚,另外还有一个只能做输入的引脚(RESET),在项目中就可能需要用到RESET引脚作为输入,那么问题来了,怎么配置RESET引脚当作输入呢?这里介绍两种方法。

先来看下手册中的介绍,在“配置字”这一章。
主要配置红色框的位,RPD(RESET pin disable),当该位为1时候作为复位引脚,反之则为输入引脚。可以看出缺省值是当作外部复位引脚的。额外的信息可以去看参考手册。

楼主:
第一种方法在Keil工程中配置,这个时候要用仿真器连接芯片。

楼主:
第二种是在烧录器ICP中配置,这是新塘提供的烧录工具,就像STM32提供的J-Flash一样,主要是批量烧录程序用的,如下图:
至此就配置完了。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个小细节,在仿真的时候RESET引脚,是供OCD调试用的,当你不再仿真的时候才是当作输入引脚。所以在选择这个输入引脚信号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不然可能遇到我碰到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个信号没有检测到导致机器一直有危险的动作。所以仿真调试也没意义了。根本调不下去。
来看下参考手册中的描述,在“片上调试OCD”章节中有说到。

楼主:
27.2 OCD限制条件
由于N76E003功能比较丰富,而引脚比较有限,所以一个引脚上可能多个功能。使用OCD系统时肯定会牺牲一些功能,主要有以下一些限制条件:
1. OCD模式用到P2.0/ ̅̅̅̅̅引脚,因此该引脚既不能作为输入也不能作为外部复位

楼主:
一共两种方法,你学会了吗

网友A:
总结的很好,2种方法随意用。

网友B: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