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9-11-23):
这是用的哪个基本原理啊

楼主:
星期天都没人了啊

网友A:
对这个电路不是很熟悉

网友B:
真心看不懂

网友C:
什么是焦耳小偷电路啊

网友D:
初次使用Arduino UNO R3焦耳小偷电路是一个简约的自激振荡升压电路,只需三个元件:三极管、电阻、电感即可实现升压,成本低、易制作。它可以榨干一节废旧干电池上的所有能量,即使是那些在其它电路中已经被认为没电的电池。在制作焦耳校偷电路时,一定要注意两个电感的方向相反。
标准焦耳神偷电路

网友D:
通常1.5V的干电池用完之后还会有1.1V左右的电压,说明此时电池内还有能量,只不过内阻变的很大,输出电流很微弱,已经无法驱动一般的电路,更无法点亮LED。而焦耳小偷电路可以通过磁感线圈产生高频脉冲电压,使LED导通,通过调整合适的参数,可以将电池电压升高10-100倍以上。

网友D:
焦耳小偷电路原理
1. 电流经L1流入BJT的基极,使BJT开始导通,集电极产生电流,集电极端的线圈L2产生变化磁通量,使基极线圈L1感应出电动势,并正向加在BJT的基极上。
2. 基极电流由于加了电动势而增大,使BJT集电极电流进一步增加,这个正反馈将持续,直到BJT饱和,基极电流的变化无法再引起集电极电流的变化。
3. 因为集电极电流不再变化,所以基极线圈L1不再产生更多的电动势,基极电流开始减小。
4. 集电极线圈上的电流开始减小,储存在磁芯上的能量开始崩溃,这在两个线圈上都产生了与原来方向相反的电动势,在基极线圈L1上,使BJT截止。集电极线圈L2上的感应电动势被传送给LED。要注意,此时L2感应出来的电动势远远高于电源电压,可以达到10到100倍以上。
5. LED导通后,电感开始放电,电流逐渐稳定,当小于LED导通电压时,右边支路断路,电流重新从对左边电感充电,如此反复。

网友D:
下图北邮学生自制的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D:
用两个色环电感,也可以构成的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E:
那前两张图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F:
第一次了解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