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Bootloader和应用程序

楼主(2019-11-23):
cantest发送文件失败怎么办

文件内容是应用程序的Bin文件(HEX文件转换过来的)

网友A:
自己写一个上位机软件

网友B:
哪里来的 CANTEST,  找技术支持,  把问题和出错提示描述清楚, 请他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一个上位机软件

我才刚接触这一行,不会自己写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来的 CANTEST,  找技术支持,  把问题和出错提示描述清楚, 请他们解决

检测到是ACK出错,但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写个其它CAN程序,能正常收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个其它CAN程序,能正常收发吗?

可以。而且我从上位机发送ID和数据MCU都可以接收到。
可是发送文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