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导致单片机不运行

楼主(2019-11-23):
如图中。产生的负电源给板子上的OP07作为负电源使用。
现在就是连接上图中红线。板子上的单片机烧写不进程序。我拿别的板子烧写好的单片机焊在这个板子上也不运行

网友A:
看看7660输入和输出波形.

楼主:
tlc输入是5V 输出是-4.3V 波形很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7660输入和输出波形.

tlc输入是5V 输出是-4.3V 波形很平滑。

网友B:
是不是因为 4.3V 过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 4.3V 过低了呢

问题找到了。因为op07产生了 负电压 给了单片机的AD 引脚,。所以单片机不运行

网友B:
感谢分享,  虽然问题不复杂, 但找到问题却不简单. 值得路过的朋友都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