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X IDE v5.30建工程

楼主(2019-11-23):
写了个小程序编译出错。
大神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改成这样试试:
void main(void) {
    return;
}

网友B:
还不如直接把工程发出来,描述有时候有点苍白不好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把工程发出来,描述有时候有点苍白不好定位问题。

我把出错的那一行注释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