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模拟电路--低通滤波、反相放大器电路

楼主(2019-11-24):
(图片)

网友A(2020-01-09):
二阶低通滤波放大电路?

网友B:
有滤波的功能?

网友C:
这是什么运算放大电路

网友D:
低通滤波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E:
电路中间应该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吧

网友F:
设计并制作一个可控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可设置

网友G:
反相输入积分运算电路应接在电路的什么端

网友H:
为什么运放一般要反比例放大

网友I:
是一阶有源高通滤波电路吗?

网友J:
为什么反相比例放大器中 不等于零?

网友B:
LM324C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A:
放大的比值是怎么计算

网友G:
为什么输出的波形有一半失真呢?

网友F:
如何确定有源低通滤波电路中电阻与电容的值

网友H:
用multisim做低通滤波器仿真

网友E:
请教一个麦克风放大器滤波电路的原理

网友I:
音频高增益放大器,放大的是什么?

网友D:
低通滤波选择什么 运算放大器

网友J:
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C:
用multisum设计一个低通滤波放大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