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芯片的诡异问题

楼主(2019-11-24):
一个和威纶触摸屏TK6071IQ通讯的产品,485芯片是在一个熟识的人那里买的,3块钱一个,说是美信原装进口的,前一段时间用的也正常。我做了有30台仪表放在一个柜子里,昨天发现靠外层的仪表和触摸屏通讯几乎都会出现了异常,要么不能通讯,也么也是断断续续的,奇怪的是,我用TK6071IP的触摸屏,通讯都是正常的。从新更换新的485芯片就都好了。检测发现,不正常的都是放在外层的,大概有10个,中间层和里层的几乎都是好的。
请教诸位大神:为什么靠外层的损坏?为什么两个型号的触摸屏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这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坏了?
芯片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上拉10K和一个下拉10K,还有一个712.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匹配电阻的问题,另外上拉和下拉太大了,4.7K就可以了,不然电流就很小了。

@sjnh :这样要么是芯片质量问题,要么是软件问题;(前提是电路没问题)
@conanyang :是啊,后面讨论才知道
@sjnh :每台都是独立的,不是并联哦。。。
每台都有上下拉,这个不能小了,并联的越多,上下拉电阻一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阻的问题,另外上拉和下拉太大了,4.7K就可以了,不然电流就很小了。 ...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是这些都没有用,就是放了1个月左右,就不行了。会不是是静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电阻的问题,另外上拉和下拉太大了,4.7K就可以了,不然电流就很小了。 ...

我并联了一个10K的电阻,反而不能通讯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发现问题,我把拆掉的不工作的485芯片装上,还是不工作,我把上拉10k的电阻去掉,就能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上下拉电阻可不可以不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我把拆掉的不工作的485芯片装上,还是不工作,我把上拉10k的电阻去掉,就能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 ...

可以不装;并联30多台,我一般用大于20K;
至于为什么,把等效电路画出来就知道,10K上下拉,30多台并联,相当于300欧上下拉;如果485芯片驱动能力弱的话,再加上线路电阻(有些电路AB线出口还要加10欧的保护电阻),有可能AB线到了接收端电平翻转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装;并联30多台,我一般用大于20K;
至于为什么,把等效电路画出来就知道,10K上下拉,30多台并联 ...

谢谢解答,我的就是一对一的,一个触摸屏对一个485仪表传输。本来都是调试好的仪表,放了几天就不工作了。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测485总线的报文,看总线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D:
我以前碰到的,1.5元的芯片,好像是SP3485,一上电就自行发送几个数据。然后在芯片与单片机连接的那一侧加了上拉电阻,就正常了。后来我用3毛钱的芯片,好像是MAX3485,不用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E:
芯片与单片机连接的那一侧加了上拉电阻,就正常了。后来我用3毛钱的芯片,好像是MAX3485,不用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与单片机连接的那一侧加了上拉电阻,就正常了。后来我用3毛钱的芯片,好像是MAX3485,不用加上拉电阻也 ...

与单片机连接的地方也加了上拉,也是不行,把A的上拉加大到22K就正常了,小了就不行。顺便问一下,你的3毛钱的485芯片寿命怎么样?

网友F:
你在这里问,只有简单的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数据,回答不可能是专业的。
你为何不用示波器测试485的收发波形?没有测试只有替换,那是初级工程师的作风,或者是非专业人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这里问,只有简单的故障现象,没有任何数据,回答不可能是专业的。
你为何不用示波器测试485的收发波形 ...

谢谢你

网友G:
不知道通信速率怎么样  max485有具体后缀的 看下 是否满足要求.
其实国产有很多靠谱的 用于电表行业的485芯片 ,可以试试看, 比如贝岭的BL3085 才几毛钱..

网友H:
在实验室重现使用环境包括连线方式、节点数之类,使故障重现,然后测量总线波形和TTL侧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