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offsetof宏与containner_of宏

楼主(2019-11-24):
offsetof宏与container_of宏

1、由结构体指针进而访问各元素的原理

(1)通过结构体整体变量来访问其中各个元素,本质上是通过指针方式来访问的,形式上是通过.的方式来访问的(这个

时候其实是编译器帮我们自动计算了偏移量)。

2、offsetof宏: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int)&( (TYPE *)0)->MEMBER )

(1)offsetof宏的作用是:用宏来计算结构体中某个元素和结构体首地址的偏移量(其实质是通过编译器来帮助我们计算)。

(2)offsetof宏的原理:我们虚拟一个type类型结构体变量,然后用type.member的方式来访问那个member元素,继而得到member

相对于整个变量首地址的偏移量。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int)&( (TYPE *)0)->MEMBER )

(TYPE *)0

这是一个强制类型转换,把0地址强制转换成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一个TYPE类型的结构体变量。

(实际上这个结构体变量可能不存在,但是只要我不去解引用这个指针就不会出错)。

((TYPE *)0)->MEMBER

(TYPE *)0是一个TYPE类型结构体变量的指针,通过指针来访问这个结构体变量的member元素

&((TYPE *)0)->MEMBER

&((TYPE *)0)->MEMBER等效于&(((TYPE *)0)->MEMBER),意思就是得到member元素的地址。但是因为整个结构体变量的首地址是0,所以相当于

整个结构体变量的起始地址是0,而member元素的首地址是&((TYPE *)0)->MEMBER,所以这个数字减去0还是这个数字,但是减去之后的意义就变

成了member元素相对于整个结构体变量首地址的偏移量。

实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short c;

};

int offsetofa = offsetof(struct mystruct, a);

printf("offsetofa = %d.\n", offsetofa);     //offsetofa = 0;

int offsetofb = offsetof(struct mystruct, b);

printf("offsetofb = %d.\n", offsetofb);     //offsetofb = 4;

int offsetofc = offsetof(struct mystruct, c);

printf("offsetofc = %d.\n", offsetofc);     //offsetofa = 8;

3、container_of宏: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

    const typeof(((type *)0)->member) * __mptr = (ptr); \

    (type *)((char *)__mptr - offsetof(type, member)); })

(1)作用:知道一个结构体中某个元素的指针,反推这个结构体变量的指针。有了container_of宏,我们可以从一个元素的指针得到整个结构体

变量的指针,继而得到结构体中其他元素的指针。

(2)typeof关键字的作用是:typeof(a)时由变量a得到a的类型,typeof就是由变量名得到变量数据类型的。

(3)这个宏的工作原理:先用typeof得到member元素的类型定义成一个指针,然后用这个指针减去该元素相对于整个结构体变量的偏移量(偏移量

用offsetof宏得到的),减去之后得到的就是整个结构体变量的首地址了,再把这个地址强制转换成type *即可。

实例:

struct mystruct

{

  char a;

  int b;

  short c;

};

struct mystruct s1;

struct mystruct *ps = NULL;

short *p = &(s1.c);    //p就是指向结构体中某个member的指针

//问题就是通过p来计算得到s1的指针

ps = container_of(p, struct mystruct, c);

printf(ps等于:%p.\n, 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