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6488 uart 怎么搞都接收不对

楼主(2019-11-24):
我有个项目,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每次都不对,是什么原因? 求助!

网友A:
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波特率不对,或者根本就没有产出,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端口的输入输出设置不对,至于串口的几个配置寄存器,应该是很简单啊。

网友B:
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