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楼主(2019-11-24):
最近在玩ST的音频adc遇到了一个没碰到的问题,我用PCM1870的这款芯片的I2C配置的。可是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网友A:
还有什么奇怪的现象吗?

网友B: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C:
是I2C的地址没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D:
信号正常才能保证工作啊。

网友E:
应该是IIC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参考别人的代码看看怎么样吧

网友G: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H:
可能是iic的地址不正确吧。

网友I:
I2C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J:
在IO引脚上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K:
iic硬件没有坏掉吗?

网友L:
通信是否有数据返回?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啊?

网友M:
也有可能是I2C的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N:
你的通信不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O:
看看测量了电平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P:
不好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Q:
如果数据不能传输可能芯片的问题。

网友R:
使用逻辑仪器捕获数据看看。

网友S:
卡在哪里了

网友T:
是不是时许有问题

网友U:
或者用普通的io口模拟试试看

网友V:
软件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W:
用示波器卡卡看波形哪里有问题

网友X:
最难检测的是 那个反馈回来的ACK

最好先用GPIO模拟的方法实现,以方便确认硬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