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两个晶振

楼主(2019-11-24):
想选择一个CPU,可以接两个晶振,一个32768的,一个高速的。请问是不是只有64个管脚的430才可以接两个晶振啊。我现在想选择一个管脚较少的,最好是40个以下的贴片的,还可以接两个晶振,有符合这样型号的吗?
我看官方网站选型的没有晶振的选项,一个一个选太麻烦,请问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高频时钟用于主频,低频的用于低速外围模块。

网友B:
可以试试低速的XT1(32768)的晶振

网友C:
有两个晶振,32k晶振和高速晶振。。。

网友D:
一颗主频晶振,通常在4~16Mhz中选择;另外一颗时钟晶振,即32.768Khz晶振。。。

网友E:
为什么要设置两个晶振呀?

网友F:
一个是外部高速时钟,一个是外部低速时钟  。。

网友G:
频的内部DCO,低频的外部LFXT1

网友H:
一般应用32768也差不多了。

网友I:
一般不能只用一个低频的时钟晶振。

网友J:
32K 晶振外壳要如何接地   ?!

网友K:
这么没有问题  以前使用149芯片就这么玩过。。

网友L:
我用的149就是两个晶振 接一个的还没用过。。

网友M:
看DATASHEET上面有管脚定义。。。

网友N:
这个不同晶振工作不一样吧。

网友O:
这个得看芯片说明的。

网友P:
G2553就是只能接32k的晶振。

网友Q:
正常配置8Mhz的晶振即可。

网友R:
48管脚的也有双晶振的设计的

网友S:
淘宝上一堆一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