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直是高电平并不是正常波形

楼主(2019-11-24):
程序是这样的
void initializeMSP430(void)
{
   int8 i =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DCOCTL |= DCO2|DCO1|DCO0;
   BCSCTL1 |= XT2OFF + XTS + DIVA0 + DIVA1;   // CLOCK SOURCE = LFXT1, Aclk = LFXT1/8
   BCSCTL2 |= SELM1 + SELS+DIVS0+DIVS1;                  // MCLK = LFXT1/2 MSCLK = LFXT1/2
   BCSCTL3 |= LFXT1S1+LFXT1OF; // LF = 4 - 16 M  LFXT1 oscillator fault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while((IFG1 & OFIFG));

}
//--------------------------------------------------

/*------------------------------------------------

           Configure the USCI in spi mode

------------------------------------------------*/

void ConfigSPIMode(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
   i = 0;
   UCB0CTL0 = UCCKPH + UCCKPL + UCMSB + UCMST  + UCSYNC ;//+ UCMODE1
   UCB0CTL1 = UCSSEL1+UCSWRST;       // UCSSEL1+UCSSEL0 UCSI RESET
   P2DIR |= BIT2;                            // SPI CS OUTPUT
   P3DIR = 0x1D;
   P3OUT = 0x00;                            // 101101 P3.1 DI P3.2 DO P3.3 SCK P3.4 RX P3.5 TX
   P3SEL = 0x3F;
   UCB0CTL1 &= ~UCSWRST;              // SPI initialize

                                           //UCSI in spi syncronous mode  clock phase is 1  clock polarity is 1
   //IFG2 = 0x00;                             // transmit flag

}void SPITransmit(unsigned char Dat)
{
      UCB0TXBUF__SPI = Dat;
      while(!(IFG2 & UCB0TXIFG));

}
/

void main()

{

   init();

do

{

    delayms(2);
    SPITransmit(0x55);
    delayms(2);

}while(1);

}
为什么当我SPI仿真的时候,接收和发送寄存器都会变,但在发送接的时候用示波器,量SIMO,SCK 一直是高电平并不是正常波形

网友A:
SPI通讯一瞬间就完成了,要用示波器触发,你是这样测的么。

网友B:
时间间隔调的合适么???

网友C:
你只是触发了一次而已,再量波形 当然没有了。。

网友D:
这个看来是SPI总显得操作的。。

网友E:
硬件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可以在spi上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G:
这个用示波器的检查下SPI总线的是否好着的

网友H:
楼主, 测量的电平信号是多大?

网友I:
是高电平吗?
信号是什么图形?

网友J: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你的IO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K:
通信的IO电压是多大?

网友L:
来一份你的原理图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M:
数据读取是否正确?软硬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N:
信号不正常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O:
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P: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足?配置上拉模式输出。

网友Q:
楼主的信号电平不正确吗?

网友R:
寄存器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有问题。

网友S:
代码里面循环执行spi信号,然后拿示波器测量

网友T:
跑偏了,发430版块去。

网友U:
可能是io口配置有问题

网友V:
是不是外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W:
能检测到波形吗

网友X:
可能发送的太快了  楼主需要用示波器卡一下

网友Y: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