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进行电平转换

楼主(2019-11-24):
DSP输出的方波,如何将3.3V转成12V,我要的12V的方波,频率可变,在50HZ到10MHZ

网友A:
用继电器,光耦等隔离器件都可以啊

网友B: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电路自己画,控制基集导通或者截止。

网友C:
光耦隔离变化也可以,不过选择是要看看参数

网友D:
boost升压电路 通过PWM控制MOS管的开关频率实现电路升压 主要考虑的问题 电路板布局大小 根据这个问题决定采用隔离式电路还是非隔离式电路 其次考虑你的电路的电磁干扰以及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E:
高频电路EMI,EMC处理不好 将给电路设计带来灾难性故障 建议使用XC6767B103MR

网友F:
这个电路进6-9V  出24V   通过调C78,R84,R94   你看一看  如果还不清楚   找一下XC6367B103MR的datasheet看一下

网友G:
10M要求很高啊    TI有很多电平转换的芯片  比如1t45等

网友H:
DSP还是倾向于数字信号处理的算法。

网友I:
三极管最简单暴力,很好用。

网友J:
三极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50 到10M,继电器肯定不行,高频开关管2n2219就完事儿了,fmax = 100M。电路自己画,控制基集导通或者截止 ...

这个多简单,还用什么光耦

网友L:
用升压模块啊

网友M:
用普通的升压模块可不行

网友N:
这个 我也不会啊

网友O:
用射随放大器呢

网友P:
感觉频率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