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LM393电路接法如图,为什么把393的VCC和GND断开之后,还是能比较电压,不需要这个属性的

示波器通道1,产生的6k正玄波,
通道2是放大之后的,
由于电源功率低失真了,接功率高的电源就没问题,
通道393的输出波形,随手搭的电路,只在输出管脚接了上拉电阻

下面这个图是断开芯片的电源之后还是能够实现比较电压的功能

下图是,给LM393供电之后的波形二极管并没有接

网友A(2019-11-25):
同相端和反相端内部都有个对VCC的保护二极管,VCC没有给电压下,这两个输入脚的电压就能导通这个二极管给VCC供电了,如果这个电压高于了393的工作电压,那芯片就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和反相端内部都有个对VCC的保护二极管,VCC没有给电压下,这两个输入脚的电压就能导通这个二极管给VC ...

解释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