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控制led同时闪烁 自组网思路

楼主(2019-11-24):
每隔20米放置一块主板 主板之间用无线模块通信  要求是所有的主板控制led需要同时闪烁 如果新增加主板自动同步闪烁频率 有坏的主板不影响其他模块同时闪烁
原来做过 一对多的组网 这个自组网的现在没有很好的组网思路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要严格同步,只能一对多星形组网。
你这种需要转发的,总有延迟

网友B:
为啥不是广播??

难道你要做远距离? 那也是多个广播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是广播??

难道你要做远距离? 那也是多个广播通信

因为现在暂定的距离20米 后续距离要增加 模块比较多距离太远  规定不要有主机
现在大概的思路是模块之间一级一级的往下传数据 传输速率调高 只能用2.4g芯片加pa
测试的两个模块间的数据互发200次 延迟的时间人眼看到的大概可以接受
模块依次通电收到数据自己匹配地址 组成网络 如果有坏的模块程序判断会跳过  新增加或者替换坏模块程序把接收到的地址遍历一下 替补原来的地址或者类加成新地址工作
现在这些功能基本实现  还有其他的一些突发情况 如第一个模块坏了等等 自组需要考虑的情况太多了  搞的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严格同步,只能一对多星形组网。
你这种需要转发的,总有延迟

严格同步要求不是太高 人眼看不出来就可以 现在用2.4g的模块测试速度可以接收
目前模块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的 就担心后续增加模块太多延迟太大
想一个模块传几个模块 跳着传输  逻辑上没捋出来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格同步要求不是太高 人眼看不出来就可以 现在用2.4g的模块测试速度可以接收
目前模块是一级一级往下传 ...

2.4G广播发射加个PA,传输距离达到几公里都可以,还要啥自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