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200基于定时器的捕获

楼主(2019-11-2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8 $
* $Date: 15/04/13 11:49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use the timer2 capture function to capture timer2 counter value.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00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200Series.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
* @brief       Timer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200Series.s.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1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GetIntFlag(TIMER1);

    g_au32TMRINTCount[1]++;
}

/**
* @brief       Timer2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200Series.s.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2) == 1)
    {
        /* Clear Timer2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2);

        g_au32TMRINTCount[2]++;
    }
}

/**
* @brief       Timer3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200Series.s.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3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GetIntFlag(TIMER3);

    g_au32TMRINTCount[3]++;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Enable Timer 0~3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3_MODULE);

    /* Select Timer 0~3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HXT, NULL);
    CLK_SetModuleClock(TMR2_MODULE, CLK_CLKSEL1_TMR2_S_HCLK, NULL);
    CLK_SetModuleClock(TMR3_MODULE, CLK_CLKSEL1_TMR3_S_HXT, NULL);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TM0, TM2, TM3 and TM2_EXT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
                   SYS_GPB_MFP_PB8_Msk | SYS_GPB_MFP_PB10_Msk | SYS_GPB_MFP_PB11_Msk |
                   SYS_GPB_MFP_PB2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YS_GPB_MFP_PB8_TM0 | SYS_GPB_MFP_PB10_TM2 | SYS_GPB_MFP_PB11_TM3 |
                   SYS_GPB_MFP_PB2_TM2_EXT;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2_Msk;
    SYS->ALT_MFP |= SYS_ALT_MFP_PB2_TM2_EXT;

    SYS->ALT_MFP2 = SYS_ALT_MFP2_PB2_TM2_EXT;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uint32_t au32CAPValus[1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 External Capture Function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 Settings:\n");
    printf("  Timer0: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500 Hz.\n");
    printf("  Timer3: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1 Hz.\n");
    printf("  Timer2: Clock source is HCLK(50 MHz);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TCMP is 0xFFFFFF;\n");
    printf("          Counter pin enable; Capture pin and capture interrupt enable;\n");
    printf("# Generate 500 Hz frequency from TM0 and connect TM0 pin to Timer2 counter pin.\n");
    printf("# Generate 1 Hz frequency from TM3 and connect TM3 pin to TM2_EXT capture pin.\n");
    printf("# Get 500 event counts from Timer2 counter pin when each TM2_EXT pin interrupt occurred.\n\n");

    /* Initial Timer0 and Timer3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TOGGLE_MODE, 1000);
    TIMER_Open(TIMER3, TIMER_TOGGLE_MODE, 2);

    /* Initial Timer2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2,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 Configure Timer2 setting for external counter input and capture function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2,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2, 0xFFFFFF);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2,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2,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2);

    /* Enable Timer2 NVIC */
    NVIC_EnableIRQ(TMR2_IRQn);

    /* Clear Timer2 interrupt counts to 0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2] = 0;

    /* Start Timer0, Timer2 and Timer3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TIMER_Start(TIMER2);
    TIMER_Start(TIMER3);

    /* Check TM2_EXT interrupt counts */
    while(g_au32TMRINTCount[2] <= 10)
    {
        if(g_au32TMRINTCount[2] != u32InitCount)
        {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2);
            printf("[%2d] - %4d\n", g_au32TMRINTCount[2],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if(u32InitCount > 1)
            {
                if((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au32CAPValus[u32InitCount - 1]) != 500)
                {
                    printf("*** FAIL ***\n");
                    while(1);
                }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2];
        }
    }

    /* Stop Timer0, Timer2 and Timer3 counting */
    TIMER_Close(TIMER0);
    TIMER_Close(TIMER2);
    TIMER_Close(TIMER3);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是不是不好理解,有没有大神讲讲

网友A:
看半天没看懂。

网友B:
需要一些注释或者说明文字之类的

网友C:
请问是否有NUC121/125的SPI例程,我按照官网那个去跑,跑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否有NUC121/125的SPI例程,我按照官网那个去跑,跑不起来

啥情况。官方提供的有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你都试试看。

网友D:
这个没有PWM那个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