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设计一个二级二级模拟信号处理电路

楼主(2019-11-24):
感觉不太明白题目要干什么

网友A:
对数电路,可以做第一级

网友B:
前级,非线性这里没规定什么。
至于非线性反馈,很多比如典型的2个二极管正负交换并联,就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反馈网络。
所谓非线性,是指反馈量不仅仅取决于输入信号,还和输出幅度成某种关系。
第二级的意思则让你做一个运放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非线性这里没规定什么。
至于非线性反馈,很多比如典型的2个二极管正负交换并联,就是一个典型的非线 ...

谢谢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数电路,可以做第一级

谢谢,这两天好好看了看应该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数电路,可以做第一级

您好 那像积分微分电路是不是也属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那像积分微分电路是不是也属于呢

网友C:
非常好的问题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嘞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问题 我试试看

好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