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4的I2c2 外设 时钟设置不正确

楼主(2019-11-25):
M484的I2c2 外设 时钟设置不正确。比如 I2C_Open(I2C2, 100000);  实际sck  只有 33k

网友A:
时钟源是不我选择有问题

楼主:
看下芯唐的例子。spi  uart 可以选。i2c 不可以选不知为啥?芯片手册也找不到对应说明

网友B:
看下时钟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时钟没有配置正确

网友:
100k和33k的差距应该是个分频问题

楼主:
不要猜测,有时间可以帮忙测试下。

网友C:
没这个芯片,太新了还没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代码贴全,可以跑一下测试

网友C:
不然大家只能瞎猜

网友C:
查看一下库函数,看看是不是库函数里面的原型写错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