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共用体union

楼主(2019-11-25):
共用体union

1、共用体类型的定义、变量定义和使用

(1)共用体union和结构体struct在类型定义、变量定义、使用方法上很相似。

(2)共用体和结构体的不同:结构体类似于一个包裹,结构体中的成员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分布在内存的不同单元中,他们只是

被打包成一个整体叫做结构体而已;共用体中的各个成员其实是一体的,彼此不独立,他们使用同一个内存单元。可以理解为:有时候

是这个元素,有时候是那个元素。更准确的说法是同一个内存空间有多种解释方式。

(3)共用体union就是对同一个内存中存储的二进制的不同的理解方式。

(4)union的sizeof测到的大小实际是union中各个元素里边占用内存最大的那个元素的大小。因为存的下这个就一定能够存的下其他的

元素。

(5)union中的元素不存在内存对齐问题,因为union中实际只有1个内存空间,都是从一个地址开始的,开始地址就是整个union占有的

内存空间的首地址。

(6)共用体的主要用途:第一个 共用体就用在那种对一个内存单元进行多种不同规则解析的这种情况下。

                       第二个 C语言中其实是可以没有共同体的,用指针和强制类型转换可以替代共用体完成同样的功能,但是公共体

        的方式更简单、更便捷、更好理解。

#include <stdio.h>
    struct myunion
    {
        int a;
        char b;
    };
    union myunion
    {
        int a;
        char b;
    }
int main(void)
{
    struct mystruct s1;
    s1.a = 23;
    printf("s1.b = %d.\n", s1.b);     //s1.a和s1.b独立不相关

    int b = 23;
    printf("指针方式代替共用体:%c.\n", *(char *)&b);  //指针代替共用体

    union myunion u1;                //共用体变量的定义
    u1.a = 23;                       //共用体元素的使用
    printf("u1.b = %d.\n", s1.b);    //u1.a = u1.b = 23  并且s1.b的地址和s1.a的地址一样
}

网友A:
这些我觉得在TI C2000的库中用的非常好

楼主:
那你可真是前辈了,那个TI C2000我很少用了,用不了,不会,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