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求助:用SAME54通过以太网无法链接到PC

楼主(2019-11-25):
我们再评估用SAME54来做产品,产品需要TCPIP通信,目前我们用SAME54 XPLAINED demo下载harmony3/net/apps中例程代码无法通信。也无法ping通对应ip,由于路由是54网段,所以在configuration.h中设置IP。
如下:

/* Network Configuration Index 0 */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INTERFACE_NAME_IDX0        "GMAC"
#define TCPIP_IF_GMAC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HOST_NAME_IDX0                                "MCHPBOARD_C"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MAC_ADDR_IDX0                                "00:04:25:1C:A0:02"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IP_ADDRESS_IDX0                        "192.168.54.11"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IP_MASK_IDX0                        "255.255.255.0"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GATEWAY_IDX0                        "192.168.54.1"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DNS_IDX0                                "192.168.54.1"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SECOND_DNS_IDX0                        "0.0.0.0"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POWER_MODE_IDX0                        "full"
#define TCPIP_NETWORK_DEFAULT_INTERFACE_FLAGS_IDX0                        \
                                                                                                    TCPIP_NETWORK_CONFIG_DHCP_CLIENT_ON |\
                                                                                                    TCPIP_NETWORK_CONFIG_DNS_CLIENT_ON |\
                                                                                                    TCPIP_NETWORK_CONFIG_IP_STATIC

以下是超级终端输出: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Started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Ended - success
    Interface GMAC on host MCHPBOARD_C     - NBNS disabled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Started
TCP/IP Stack: Initialization Ended - success
    Interface GMAC on host MCHPBOARD_C     - NBNS disabled
GMAC IP Address: 192.168.54.11
Waiting for Client Connection on port: 9760

用ping指令无法ping通192.168.54.11,本机ip是192.168.54.105。
请大神帮忙看看,哪点问题。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去start.atmel.com下载一个SAME54 LWIP例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去start.atmel.com下载一个SAME54 LWIP例程试下。

马上试试,前面也试过,好像不行,马上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去start.atmel.com下载一个SAME54 LWIP例程试下。

我把LWIP安装烧写进去,然后把板子直接接电脑网口,关闭电脑无线,ping 192.1680.100也是ping不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LWIP安装烧写进去,然后把板子直接接电脑网口,关闭电脑无线,ping 192.1680.100也是ping不通的呢 ...

最好是找台路由器测试下,SAME54和电脑都接路由器,然后开启LWIP的DHCP功能自动获取IP.另外确认ICMP功能已经使能,这样ping的操作才会有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找台路由器测试下,SAME54和电脑都接路由器,然后开启LWIP的DHCP功能自动获取IP.另外确认ICMP功能 ...

用路由器试了,也确定了dhcp和icmp是开的,但是还是没通,也更换了电脑和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路由器试了,也确定了dhcp和icmp是开的,但是还是没通,也更换了电脑和网线。 ...

参考我这个附件吧,搭一次LWIP测试环境挺麻烦的。

SAME54 LWIP 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附件吧,搭一次LWIP测试环境挺麻烦的。

帮忙看看,我是哪点操作问题,还是连不通。
路由mac列表中找不到E54板子。
led灯一秒钟闪一次,板子和电脑都是接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我是哪点操作问题,还是连不通。
路由mac列表中找不到E54板子。
led灯一秒钟闪一次,板子和电 ...

楼主:
会不会我的板子有问题呢

网友A:
我跑的例程是默认启用DHCP的,你看下打印信息。
获取到IP后会将IP打印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我是哪点操作问题,还是连不通。
路由mac列表中找不到E54板子。
led灯一秒钟闪一次,板子和电 ...

调试打印口看下信息,另外可以在PC端装wireshark抓包看能够收到SAME54那个MAC地址的包。
我在代码里面特意修改了SAME54的MAC地址,你在我发的截图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跑的例程是默认启用DHCP的,你看下打印信息。
获取到IP后会将IP打印出来。 ...

调试助手只打印了如下信息:
Socket API implementation

Ethernet link up

路由器的MAC列表中没有找到你写的这个mac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助手只打印了如下信息:
Socket API implementation

SAME54直连你的电脑网口端,电脑上开Wieshark抓包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E54直连你的电脑网口端,电脑上开Wieshark抓包看下

数据包中没有看到你改的这个demo的mac,帮忙分析下,以下是具体抓包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包中没有看到你改的这个demo的mac,帮忙分析下,以下是具体抓包数据。 ...

SAME54的MAC地址是1A-2B-3C-4D-20-76, 电脑的WIFI关掉省得抓太多不相干的包。
由于SAME54 通过DHCP申请IP地址,会发UDP包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E54的MAC地址是1A-2B-3C-4D-20-76, 电脑的WIFI关掉省得抓太多不相干的包。
由于SAME54 通过DHCP申请IP ...

附件是抓包文件,关闭了无线的,里面没有1A-2B-3C-4D-20-76这个设备信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件是抓包文件,关闭了无线的,里面没有1A-2B-3C-4D-20-76这个设备信息。
...

现在我都只能怀疑板子了,我网线都换了几根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都只能怀疑板子了,我网线都换了几根测。

单步仿真看下PHY LINK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查下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仿真看下PHY LINK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查下硬件。

如何判定PHY LINK是否连接上?

printf("\r\nEthernet link up\r\n\r\n");
这个打印出来了的,单步也过了的;这个就代码PHY LINK过了的是吧?

如果这算过了的代表PHY与MCU通信正常是吧,会不会是编译器问题,但是我用你的工程,不编译直接下载进去,状态还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判定PHY LINK是否连接上?

printf("\r\nEthernet link up\r\n\r\n");

再找块板验证下, 或者你可以找下以太网MAC的中断函数,在那里设置断点跟踪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块板验证下, 或者你可以找下以太网MAC的中断函数,在那里设置断点跟踪下。 ...

这个问题找到了,换了块板子就可以了,具体原因还没分析;但是直接连接电脑无法获取到IP,连接到路由器可以获取到IP,还是现象DHCP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换了块板子就可以了,具体原因还没分析;但是直接连接电脑无法获取到IP,连接到路由器可以 ...

电脑只能做DHCP Client, 不能做DHCP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只能做DHCP Client, 不能做DHCP Server.

相当于,板子要做成DHCP server 模式是吧

LWIP不支持DHCP Server模式,你要测试SAME54的以太网功能,只能接路由器

网友B(2025-09-26):
SAME54 以太网连 PC 失败可能原因:1. 网线或接口问题,换线测试;2. IP 配置冲突,确保同网段且不重复;3. 以太网外设未正确初始化,检查 MAC 地址和 PHY 配置;4. 防火墙阻止连接,关闭 PC 防火墙尝试;5. 驱动或固件问题,更新库文件。用网络调试工具抓包分析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