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编译报L6002U错误。

楼主(2019-11-25):
大家好,我从官网下载的例程编译的时候报一下错误,请指教!不胜感激!
Build started: Project: demo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6 (build 750)', folder: 'C:\Keil\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Demo'
compiling ac78xx_ckgen.c...
compiling ac78xx_debugout.c...
compiling ac78xx_spm.c...
compiling system_ac78xx.c...
compiling ac78xx_dma.c...
compiling ac78xx_eflash.c...
compiling ac78xx_gpio.c...
compiling ac78xx_uart.c...
compiling ac78xx_timer.c...
compiling ac78xx_wdg.c...
compiling ac78xx_spi.c...
compiling ac78xx_i2c.c...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Objects\dem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ects\ac78xx_ckge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Finished: 0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Objects\demo.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A:
看 log是.\objects\ac78xx_ckgen.o这个文件找不到,但前面看对应的c文件又编译了,建议把工程里面生成的RTE,Listings,Objects三个文件夹删除再重新编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 log是.\objects\ac78xx_ckgen.o这个文件找不到,但前面看对应的c文件又编译了,建议把工程里面生成的RTE ...

把前面说的三个文件夹删除了后编译,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前面说的三个文件夹删除了后编译,问题依然存在。

能否把有问题的工程发出来,这个问题在我的电脑上没有遇到,我没法确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