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的放大电路,仿真有点问题,有人帮忙看下么

楼主(2019-11-25):
打算设计一个去除直流分量后能放大40倍的放大电路,可是为什么第二个示波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正反馈呀,要用负反馈。
单电源运放,放大交流还得加偏置。

网友A:
运放的供电好像还没地。这个软件不太用,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供电好像还没地。这个软件不太用,应该不行吧。

啊,,,这要怎么改啊

网友A:
输出加隔直电容

网友A:
这个是反向的交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