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进来看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9-11-25):
红色圈的单片机,跟电路结合,哪个脚可以实现下面所说的功能?当电源断开后,C3持续给单片机供电一段时间,我想用一个io口去判断哪里有电平变化,就是说电平变化的时候就是撤去电源的时候,目前的电路哪个脚可以实现?或者说改哪里可以实现?

网友A:
接一个IO到C4

网友B:
C3,C4,C1,到处都是电容,没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C4,C1,到处都是电容,没好弄。。。。

那修改哪里可以实现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初看问题很多,也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看了二遍都没有看懂。

网友D:
你的P04这个SWAT是空置的吗?如果是就把D2的正端分压一下接到P04,用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中断。

网友D:
话说你这个Q1这么接,一旦导通,电池不是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这个Q1这么接,一旦导通,电池不是对地短路了?

boost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D(2019-12-31):
我少说了‘持续’两个字。我当然知道boost 电路。 不过专门的boost电路是用PWM输出去驱动FET,永远不会出现让FET持续导通的时候,否则电感会饱和,电感、铜皮或者FET必然烧坏一个。你怎么保证你这个电路?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电池升压电路。3V升5V或其他的。升压输出电容的地方用电阻分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