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低效380V转220V的方法

楼主(2019-11-25):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把380V转220V的方法,不使用变压器,转换后只需要保留5~10W的功率即可,精度不需要有多高。原件要小。
具体的应用是这样的,做一款产品,常规时候是AC85~265V供电,但到特殊应用时是380V供电的。AC85~265V的电源已经量产,但380V供电没法做,重新开发一款380V输入的电源有不划算,量不大,还要重新设计。产品整机功耗是5W,想着能不能在输入回路加一个电路实现380V的降压,如果客户要常规产品就不加这个电路,如果要380V的,就把这个电路加上。目前没什么思路,初步考虑了一下不知道阻容降压的电路在这个应用上能不能借鉴。

网友A:
这个功率,用类似电容降压,你就别指望了,可靠性极差。
还不如重新做一款电源,RCC就可以,只是开关管用耐压900V的,输入电容用600V,或者常规的串联,反正电容不大成本可以接受。就可以妥妥的工作来着。

网友B:
N多年前刚入门时候就做过了,不用变压器就要用电感,采用等分斩波就可以,也不负载,频率高可以用铁氧体线圈

网友C:
AC85~265V的电源已经量产,

你可以对这个电源进行改造,

1 . 使用电阻对380V 的电压进行分压,变成220V,

2 . 串联电感进去  等等。。。。。。。。。。。。。。。。

网友D:
不空载,把MOS耐压换大一点,用半波整流+填谷电路可以试一下

网友E:
用电容或电感试试看,带负载性能较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C85~265V的电源已经量产,

你可以对这个电源进行改造,

楼主发了一个求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亏得大伙七嘴八舌的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了一个求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亏得大伙七嘴八舌的提建议。
...

不好意思出了两天差,后来看了些资料,貌似RC确实不行,如果非要牵强的做只能用斩波,还是再做一款380V的比较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空载,把MOS耐压换大一点,用半波整流+填谷电路可以试一下

mos是芯片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85~265V的电源已经量产,

你可以对这个电源进行改造,

要考虑功率啊老兄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这个帖子没有讨论价值,

网友F:
5W的功率,变压器体积也没多大。。。。

网友G:
用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