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输出波形异常,求指教

楼主(2019-11-25):
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比较,不是180度翻转,放大倍数很小,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波形图

楼主:
波形图看不到?

网友A:
波形图看不到。
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
没有原理图没法分析

网友B:
没看见你波形,线路图上面,集电极负载太小了,而输入幅度又太大了,这样无反馈的共射线路,其有效输入幅度怎么可以到2V水平呢?你去检查一下基极合适输入的电压范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图看不到。
建议上传下电路原理图。
没有原理图没法分析

图已经放到下面了,请帮我看一下,第二个图

网友C:
把电容换成100uF 试试

网友B:
产生了严重相移,原因只是输入阻抗和你的电容造成,电容太小了。首先是控制输入幅度,然后提高输入频率,或者换电容。
你干嘛用这么低的频率仿真呢?

网友D:
应该是自流工作点不对

网友E:
三极管放大倍数在满足条件下是RC/RE,由于没有RE,相当于极限放大倍数,就产生很多问题。单三极管放大倍数一般不能太大,一大就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换成100uF 试试

谢谢,换了之后,就正常了。多问一句,这样修改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了之后,就正常了。多问一句,这样修改的原因是什么啊?

电容耦合电路可以看作是个高通滤波。

你测到的波形相位偏差几乎90°了。
说明高通滤波器拐点远离信号频率。
所以要求你放大电容容量100倍试试。

另外,Q1这个管子的HFE 不能太大,似乎这个电路有可能工作点饱和。
HFE = R1/R4/2 = 50 为好。

如果是2N2222,它的HFE一般都100以上。

不清楚你的实际情况

使用100uF电容后估计拐点频率在25Hz左右,而图纸上标注信号是20HZ,担心电容还是差点。
国产电解电容器误差+100% /-50% 皆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了严重相移,原因只是输入阻抗和你的电容造成,电容太小了。首先是控制输入幅度,然后提高输入频率, ...

我首先提高了输入频率,相移还是有一点,再提高频率就不起作用了。然后我更换了大电容,相移就消失了。多谢指点。选用低频是因为波形图跑得慢,看着不晃眼(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