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和开关频率

楼主(2019-11-25):
使用示波器探针测量直流电压纹波时,另一路探针测量电源转换芯片输出的开关频率,开关频率会对纹波测试有影响吗?

网友A:
有的,纹波主要就是开关频率、输入干扰等综合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纹波主要就是开关频率、输入干扰等综合形成的

请问,平均值4.4V的电压,不测开关频率,单独测量纹波时,峰峰值高达600mv,是因为什么呢?

使用示波器探针和接地夹,直接连电路的VCC和GND

楼主:
示波器探针在断开与被测电路的VCC、GND的连接后,峰峰值仍有600mv

楼主:
示波器测直流电路的纹波,在10mv或者20mv的小量程测量时,受到的示波器底噪干扰会尽可能小,但同时测量的信号也会超出屏幕显示范围,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B:
示波器有问题就不要同时测量了.

不过我好像认为仪器不会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有问题就不要同时测量了.

不过我好像认为仪器不会这么**.

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示波器厂家,回复说没有试过用一台示波器同时测开关频率和纹波,所以不清楚有没有影响。
不过从我这边的测试情况看,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示波器厂家,回复说没有试过用一台示波器同时测开关频率和纹波,所以不清楚有没有影响 ...

啥牌子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的示波器?

优利德  UN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没办法了. 除非用两台示波器一台触发输出到另外一台. 来同步波形
客服的回答就是,不能同时测量.会 ...

嗯,纹波和开关频率分开测试就可以了,先测纹波,再测开关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纹波和开关频率分开测试就可以了,先测纹波,再测开关频率

开关频率不用测, 纹波上就能猜出来

楼主(2019-12-26):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不用测, 纹波上就能猜出来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