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5下载问题

楼主:
请问有知道中颖单片机SH79F1615如何下载程序吗?
串口通过USB转TTL可以下载吗?听技术人员说不一定就做了备份 留了两个下载接口,一个JET51一个是U-EC6
我通过Silicom Labs 接U-EC6 知道不可以在线仿真,但是应该可以下载把,有网友知道咋下载不?
用中颖的ISP51下载 但是一直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咋解决,难在下载上了~~好久之前玩过STC的51,我用的是之前51的代码,内核一样,应该.h 文件通用把??求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点评):
Silicom Labs 接U-EC6 知道不可以在线仿真,但是应该可以下载把,有网友知道咋下载不? 用中颖的ISP51下载 但是一直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B(2019-11-27):
电脑操作系统是winXP吗,假如是win7的话,直接玩完。

网友B:
另外,调试尽量用JET51吧,winXP系统用起来挺不错的,你这个labs仿真器没有用过,不过这个79F1615是个好芯片,内带32位的乘法器和除法器,官方文档把该说明给删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用硬件仿真过,内部的运算单元是有的,32位除以16位直接通过硬件单元运算,非常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操作系统是winXP吗,假如是win7的话,直接玩完。

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调试尽量用JET51吧,winXP系统用起来挺不错的,你这个labs仿真器没有用过,不过这个79F1615是个好芯 ...

刚花了300多大洋买了JET51A,现在还没研究出咋下载,就是找不到这个JTAG,该装的固件都装了。

网友B:
IDE是keil吗,我怎么看不像啊,另外最好电脑系统是winXP,中颖舍不得数字签名的,直接换WinXP,我电脑都是装双系统,开发32位单片机的时候直接win7,只要用中颖,必须无条件切换到winXP。

网友B:
呵呵,中颖的仿真器太贵了,我之前是代理商送的,但是300元相对STM或者其他32位的仿真器贵太多了,买了就算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中颖的仿真器太贵了,我之前是代理商送的,但是300元相对STM或者其他32位的仿真器贵太多了,买了就算 ...

不好用  挺垃圾的和其他仿真器比起来,又贵又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