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产品接地该怎么接?信号地与机壳地

楼主(2019-11-25):
请问一般产品接地该怎么接呢?我现在一般的方法是PCB的GND通过4.7nf电容街到铜立柱上铜立柱与整个机壳想连接。但与同事交流后发现有的是PCB不与铜柱相连接,有的是不用电容直接连接,想知道正确的PCB接地该如何处理?恳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从emc角度首选直连,如果有绝缘安规要求,退而求其次选择电容连接,有静电累积问题时,电容并大电阻

网友B(2020-02-06):
接不接外壳,怎么接,都是考滤安规,辐射,静电,浪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