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335FPGA 的GP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9-11-25):
1.输出高低电平是直接源三极管输出还是有上拉下拉电阻,如果有是多大的。
2.两个GPIO口外部短接,程序中让一个出高一个出低会不会坏?外部这根线上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或是其它?
3.如果普通GPIO口不可以这样操作,那么ECAP的I/O口呢?

楼主:
注定要生来沉沦?求大湿来答疑解惑。

网友A:
1.都是有上下拉的   一般都是弱上下拉  几十k的量级
2.基本的处理器都能承受20mA或更多的灌流能力  所以不会损坏  一般会被强制为低
3.IO口的架构官方手册中会有说明  针对一些特殊功能  驱动能力会更强一些

网友B:
DSP 的端口驱动方面, 不是强项,  可能还不如普通单片机.

网友C:
我感觉在IO口的架构官方手册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具体的说明。

网友C:
两个GPIO口外部短接,程序中让一个出高一个出低会不会坏?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不会坏,

网友C:
输出高低电平是直接源三极管输出还是有上拉下拉电阻?这个应该是直接接上下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