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75创建的子目录异常

楼主(2019-11-25):
51控制CH375,在U盘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子目录,比如ABC,发现ABC目录创建好了,ABC目录下还有一个ABC的文件,这个文件只有1字节。
如果把这个ABC文件删除,就坏事了,退出到根目录,这个ABC目录就破坏了进不去了。
不知道是咋回事,感觉ABC肯定是创建目录时,文件系统有一些异常,不符合FAT32系统规范。

网友A:
这个情况很可能是代码误删导致的,方便的话贴出您的代码,或者咨询技术,周工:025-526383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很可能是代码误删导致的,方便的话贴出您的代码,或者咨询技术,周工:025-52638375 ...

请版主帮看看,CH375的官方例程稍微修改了一下,兼容并口和串口,采用STC8A8K的芯片。
主要改动是在根目录下创建一个子目录,在子目录下创建一个TXT文件,把需要的数据记录到文件里。
并口和串口的故障现象一样的。
另外,官方的串口子函数,最好注明一下,由于STC8A8K速度极快,必须加延时,否则乱套死机了,调试了2天才发现原因。

参考例程

楼主:
CH375上面的程序,创建目录死活有一些异常,找不到原因,拷贝例程9的函数。
现在改为CH376,非库函数的方式,灵活多了,创建子目录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