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峰值保持电路放电问题

楼主(2019-11-25):
如图,在multsim上仿真峰值保持电路,用模拟开关控制放电。仿真出来在模拟开关放电结束的时刻,C4上出现负电平,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由于C点出现负电平,反馈到运放1的反向端后会使得B点输出高电平,继而使二极管D1导通,C4又被充电了。搜了很多相关帖子都没看到有人讲过这里的问题。

网友A:
个人感觉很正常,不管有木有负脉冲电压,都会是那个现象,传递函数就免了,来点白话的,电容放电,U2A跟随输出,当输入A>D,因电容的滞后作用,D点不能跟随A的步伐,自然就成比较器了,直接VCC5V灌顶,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放电后输出0不随输入变化,释放放电再采集峰值还是做啥,这个自己斟酌,这个线路是否能达到你的要求,至于负压是输入和二极管漏电所致。仅供参考!这里面学究较多,喜欢咬文吐字的,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很正常,不管有木有负脉冲电压,都会是那个现象,传递函数就免了,来点白话的,电容放电,U2A跟随 ...

感谢回复。我的目的是放电后输出0,然后下一个信号来临再进行峰值保持。之前的问题是,在放电结束的瞬间,C点有一个负的过冲,反馈到第一个运放后会使得D<A,从而使B点输出为正,二极管D1导通,C4又被充电。图片中蓝色就是峰值保持的信号,也就是C点,可以看到在放电结束后C点仍然有一定的电压值。我实际的输入是一系列不同幅值的信号,这样第二个信号如果幅值小于前一个信号C点残留的电平,就不能被识别了。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好像是模拟开关的注入电荷引起的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