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LC并联谐振信号幅值过大的疑问

楼主(2019-11-25):
      最近在测量一个电路,电路模型为变压器输出LC并联谐振,输入信号为运放输出的一个频率为1M,峰峰值在23V的一个三角波,变压器变比为输入5匝,输出35匝,1:7,变压器输出接电容,等价于变压器输出线圈电感和输出电容并联谐振,设计上面谐振频率为1M,实际测试发现,输出的正弦波峰峰值居然达到300V,按照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接近300/23V=13倍,远远大于变压器的匝比7,已经确认过实际的变压器的匝比,确实是5:35,下图的黄色为输入信号,绿色为输出信号。此事非常疑惑,还请高手指点。

一脸好懵逼

网友A:
变压器正常,则不管你副边是不是接了谐振电容,电压的初次级匝比关系的不会破坏的。
根据你测量,波形应该不是原副边分别波形,三角波是运放输出波形吧?
变压器是不是串联了电容?串联发生了谐振呢?

网友B:
比例关糸不会被破坏,要点是后级的映射到前级的因素影响了前级的负载条件,看下初级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网友C:
谐振了就会输出高于扎数比的电压。仿真软件也可以做出这个结果。

初级电压也会改变的。因为是同个磁通激力出来的。

网友D:
这个帖子好!!!!!!!!!!!

理论大师展现实力的好机会!!!!!

提醒:
①要想满足电压比等于匝数比,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②相对于纯电阻负载,顶楼情况的电压比,会有两个极值,而非1个!!!!!

xch
五大发明,从此诞生

网友E:
考虑LC回路的Q值
这个应该很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考虑LC回路的Q值
这个应该很正常

如果以纯电压源接到初级是不会放大的,以前收音机的中频放大,是以电流模的信号注入中周初级,激出很大的信号,次级谐振时,初级反应出的等效阻抗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输入正弦波才能好好确认。三角波的尖峯关糸到示波器性能。以及次级电容接不接的情況。 ...

如果纯电压源接初级,变压器没有包和,且全耦合,次级不可能超出变比。

xch
这头蠢猪发明了一个定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考虑LC回路的Q值
这个应该很正常

前提时电流信号流入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正常,则不管你副边是不是接了谐振电容,电压的初次级匝比关系的不会破坏的。
根据你测量,波形应该 ...

三角波是运放输出波形,变压器初级没有串联电容,次级是并联了电容的,在1M的频率下,寄生的电容应该还没有到需要考虑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关糸不会被破坏,要点是后级的映射到前级的因素影响了前级的负载条件,看下初级的电压幅度是多少。 ...

初级幅值就是图中的三角波幅值,23V,输出接近300V,输入输出的变比接近13,远远大于匝比7,这个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了就会输出高于扎数比的电压。仿真软件也可以做出这个结果。

谐振还是有电压(串联)和电流(并联)谐振区分的,现在是并联谐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xch
大前提错了,由此得出的一切结论都是错的。 所以不是“并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LC回路的Q值
这个应该很正常

Q值是电流的放大,还是电压的放大,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好!!!!!!!!!!!

理论大师展现实力的好机会!!!!!

本人愚钝,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正弦波才能好好确认。三角波的尖峯关糸到示波器性能。以及次级电容接不接的情況。 ...

今天拿波形发生器用1m正弦波测试了,也是一样的结论,输出和输入的比值接近20倍,远远大于匝数比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纯电压源接到初级是不会放大的,以前收音机的中频放大,是以电流模的信号注入中周初级,激出很大的 ...

是的,初级如果是电流源驱动,在次级并联谐振的时候,次级阻抗最大,阻抗变换到初级也同样最大,这个时候初级线圈上面可以得到最高的电压,同样在次级也得到最高的电压输出,这种谐振模式我们也有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比才是实际变压比。匝数比并不精确,圈数不一定刚好是整数,耦合度不一定是1。也受寄生丶分布电容影 ...

实际的变比应该是小于匝数比的,主要是需要考虑漏感和耦合系数不为1,我实际测试过初次级的线圈电感值,初级4uh,次级144uh,是小于匝数比的平方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实际的电压比应该是小于匝数比才对,远大于匝数比很疑惑。

xch
算错了,应该是0.84
xch
K = 0.9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初级如果是电流源驱动,在次级并联谐振的时候,次级阻抗最大,阻抗变换到初级也同样最大,这个时候 ...

此种问题,可能是次级漏感与次级电容发生谐振引发的,可测下漏感是多少,因为漏感能量无法反馈到初级,不被初级电源吸收(或者说抑止),更别说初次级的比列了,因此时,不能用理想变压器处理。W=1/(LC)^0.5,L是次级漏感,C是谐振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初级如果是电流源驱动,在次级并联谐振的时候,次级阻抗最大,阻抗变换到初级也同样最大,这个时候 ...

应是次级漏感引发的,公式如下:VO/VI=(L2/L1)^0.5/(1-C*W^2*L3),L1,L2分别是初次级自感,L3是次级漏感。M=(L2*L1)^0.5

网友B:
不能用全耦合变压器处理。

网友G:
楼主使用的变压器不是理想变压器,漏感与次级并联的电容谐振产生高压。如果电路无损,漏感越大,则谐振时输出电压越高。

网友G:
如果是理想变压器,并联的所谓谐振电容对变比毫无影响。
如果源阻抗为0,变压器,电容损耗都为0,则谐振时输出幅度可达无穷大。
楼主的信号源是低阻抗,其他器件也不是无损,所以谐振点Q值也就一位数。

网友G:
  你的电路应当按照这个模型进行变换。Fig 1 将非理想变压器用理想变压器TR1 进行变换。FIG2 理想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消除变压器
FIG 3 用戴维宁/诺顿定理进行变换。

结果谐振模型是串联谐振,而不是你自己误导自己的并联谐振。
图中数值无意义。源阻抗没画,脑子里面添加一个。寄生损耗电阻等也在脑子加上就行

如果变压器本来就是理想的。谈不上谐振,或者你可以叫做Q值为零 的“谐振”?

xch
当然楼主也可以继续变换把它变成电流源驱动的并联谐振拓扑结构,但是不方便命题要求解释的电压比“异常”

网友D:
哈哈,看到这个LC串并说法,让我想起了电路理论中的电压源/电流源之争:

这个争论有意义吗?

不过话说回来了,总得给个确切的名字,不能模棱两可吧
这个还确实叫次级调谐的并联谐振网络。

xch
蠢货只有1比特容量,非此即彼,好人坏人。

网友B:
存在次级漏感,漏感与谐振电容共振,VO/VI=(M/L1)/(1-W^2*C*L3),此中,M是耦合电感,L1是初级电感,L3是次级漏感,C是谐振电容,VO是输出电压即电容电压,VI是初级输入电压。没有外部阻性负载时,Q值较高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存在次级漏感,漏感与谐振电容共振,VO/VI=(M/L1)/(1-W^2*C*L3),此中,M是耦合电感,L1是初级电感,L3是次 ...

正解...............

网友D:
xch2019-11-27 08:58回复TA
蠢货只有1比特容量,非此即彼,好人坏人。

连变压器几种常见的模型都搞不清,也好意思骂人蠢?!

照照镜子吧!

都是现实中痛苦人生的网上发泄,不理它最好,越理它,越显得它牛哄哄一样。其实众人都不待见。现实中混得不好,可见人品,格局真有问题。
@zyj9490 :这个XCH和R2D2,我感觉是同一个人,都是逮人就咬!
不理它。

网友H:
特斯拉线圈

xch
@yuanzhoulu :你是电工非要看作集总也没啥办法,还好你不是党书记。
@xch :这么复杂?不能看成集总吗?次级一个电感和分布电容谐振,其中几圈和初级耦合,耦合度还不好。
xch
螺旋线谐振,是传输线模型,分布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xch2019-11-27 08:58回复TA
蠢货只有1比特容量,非此即彼,好人坏人。

等你的模型呢

还有双峰呢?
还有把电容测量成传输线的网分呢?

不要脸的蠢货+骗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等你的模型呢

还有双峰呢?

这孩子脑子有病,讲话满嘴PFen。

不要修改老夫原话,拜托了。

至于变压器模型,这种基础类的问题,H大师一会就会回答你的,我没有兴趣扯个。

xch
我对骗子+蠢货的内心世界充满好奇。你是个活标本。 文科生说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猪,但是图灵测试可以让互联网上所有人知道你是猪+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次侧开路呢?正好可以对比x977的理论预測,请到个人版区里的模电小组去看帖。虽然x977写的有的乱,还请 ...

二次侧开路也测试过,因为一次侧实际信号发生器通过运放输出的,在二次侧开路情况下,运放输出出现震荡了,所以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变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次侧开路也测试过,因为一次侧实际信号发生器通过运放输出的,在二次侧开路情况下,运放输出出现震荡了 ...

环路没做好裕度。在二次侧去掉电容,或降低电容,加一个较大的阻性负载试下,电压变比会回归正常。测试下次级漏感是多少?会测次级漏感吗?中级了,进入电子行业也不少年份,应会。

网友D:
楼主的问题可以转化为:

假设变压器的匝数比为1:1,问电压增益能不能大于1?

答:可以

证明:我N久以前有个帖子,说有RC组成的网络,电压增益可大于1!

网友I:
你现在的电路是串联谐振电路,而非你想的并联谐振回路。你如果把谐振电容并在初级,即变压器输出,那最终电压比与变压器匝数比就相同。
你这个电路的激励能量是等于串进次级电感,而非并联所以最终形成的是串联谐振回路,输出电压与Q值成比例。

@zyj9490 :激励信号的频率如果与谐振回路频率相同,谐振回路是呈阻性的。
怕运放自激吧,OP带不动。容性负载。

网友D:
这个帖子有意思了。

有人能区分出下图是串联,而非并联,这个眼神堪比杨戬或闻仲!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电路应当按照这个模型进行变换。Fig 1 将非理想变压器用理想变压器TR1 进行变换。FIG2 理想变压器进 ...

基于变压器次级电压是次级线圈电感两端感应出来的,结合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的模型,我这个电路按照并联谐振理解,没有问题的,按照我的理解,如果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的谐振,由于电压肯定是加在电感两端,不管负载是咋样的组合,最终与次级线圈的谐振模型也只能是并联模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的电路是串联谐振电路,而非你想的并联谐振回路。你如果把谐振电容并在初级,即变压器输出,那最终电 ...

只能说明那个频点不会自激,其他频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于变压器次级电压是次级线圈电感两端感应出来的,结合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的模型,我这个电路按照并联谐 ...

你还是按昭理想变压器处理,模型不完整,这是漏感 与电容应是并联谐振,呈现高阻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在次级漏感,漏感与谐振电容共振,VO/VI=(M/L1)/(1-W^2*C*L3),此中,M是耦合电感,L1是初级电感,L3是次 ...

确实也考虑过次级漏感与寄生参数的电压谐振,将变压器按照实际模型带入,励磁初次级电感和理想变压器并联,初次级漏感和励磁电感并联,按照这个模型我再测量分析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的电路是串联谐振电路,而非你想的并联谐振回路。你如果把谐振电容并在初级,即变压器输出,那最终电 ...

如何理解激励能量是串进次级电感,激励能量不就是次级耦合电压吗,该电压不是加在次级线圈电感两端吗,电压源和电感不是并联的关系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何理解激励能量是串进次级电感,激励能量不就是次级耦合电压吗,该电压不是加在次级线圈电感两端吗,电 ...

你在变压器次级再并一个单独的谐振电感,再试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J:
网上抄的实际变压器模型

xch
@叶春勇 :这两个Cdp,CDS,经过TR1这个理想变压器做个空间变换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按照你这个电路合成的电容可以摆放初次级都行,不影响传输函数。 实际上不是。如果有寄生电容,寄生电感上也有。初次级寄生电容不能简单的用理想变压器的变比变换到另外一边。 考虑到寄生电容得用传输线变压器模型。
@xch :有什么问题。这个已经带了个实际电容。错在哪?
xch
明显是错的。

网友J:
如果分析理想次级输出与cl的电压关系。

这是个三极点的系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基于变压器次级电压是次级线圈电感两端感应出来的,结合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的模型,我这个电路按照并联谐 ...

你的并联谐振电路模型,激励源是电压源?

网友J:
@HWM,你给看下,对不?
模型来电源网自:https://www.dian yuan.com/article/44030.html
注:dian yuan 中间有空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也考虑过次级漏感与寄生参数的电压谐振,将变压器按照实际模型带入,励磁初次级电感和理想变压器并联 ...

我是这样处理,按一楼的条件,初级才5UH,初级漏感也不大,因此不要设定了,次级有144UH,必须要考量次级漏感,如开关电源隔离降压形式,它只处理了初级的漏感,必须要加一个RCD网络,就是为了放掉那部分能量,因为那部分能量不能转移到次级输出回路而放掉。同理,这个项目的次级能量也不能通过耦合电感而放掉,因此次级加一个放掉漏感能量的RCD网络,必须是阻性的,另一个角度是降低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处理,按一楼的条件,初级才5UH,初级漏感也不大,因此不要设定了,次级有144UH,必须要考量次级 ...

实际测试了一下,确实次级漏感很大,接近40uH,怀疑这个漏感和输出电容串联谐振了

网友K:
我能不能回复帖子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了一下,确实次级漏感很大,接近40uH,怀疑这个漏感和输出电容串联谐振了 ...

应很大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谐振还是有电压(串联)和电流(并联)谐振区分的,现在是并联谐振,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

我这几天在使用这个东西呢,尽管我自己一头雾水,但就是可以谐振出来更高电压。
我用的是空心变压器,很高深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纯电压源接到初级是不会放大的,以前收音机的中频放大,是以电流模的信号注入中周初级,激出很大的 ...

我这些观察到的现象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谐振点,有一个是初级阻抗最大,这时最小电流驱动;另一个是初级阻抗最小,驱动电流最大,但输出电压最高,楼主的就是这个。

我的观点基于没有漏感下,推出的,上面也推出有漏感谐振的情况下,跟你说的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些观察到的现象不是这样,它不是一个谐振点,有一个是初级阻抗最大,这时最小电流驱动;有一个是阻抗 ...

漏感谐振有可能没反映到初级电压。看等效模型。

网友C:
如果使用铁氧体磁芯穿过空心变压器线圈,在上面开个缝,那么这样是不是既可以提高耦合系数,又保留了空心变压器的高Q值?哪位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耦合糸数不为1,带有次级漏感的输出电压(电容电压),V0=VI*k*(L2/L1)^0.5/(1-W^2*C*((1-k^2)*L2+L3);VI是原边初级电感,K是耦合糸数,L2是次级电感,L3是次级漏感,此项目省了初级漏感。初级电压由二部分电动势组成(分担),一是自感电动势,另一部分是珉感电动势,因此外部电压可以保持不变,从而脱离变比关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