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评估工具包【10月】+ LCD12232

楼主(2019-11-25):
今晚捣鼓了一下LCD12232。
代码如下:
/*
* File:   main.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November 25, 2019, 7:48 PM
*/
// CONFIG1L
#pragma config FEXTOSC = ECH    // External Oscillator mode Selection bits (EC (external clock) above 8 MHz; PFM set to high power)
#pragma config RSTOSC = EXTOSC  // Power-up default value for COSC bits (EXTOSC operating per FEXTOSC bits (device manufacturing default))

// CONFIG1H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bit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SWEN = ON       // Clock Switch Enable bit (Writing to NOSC and NDIV is allow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N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bit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d)

// CONFIG2L
#pragma config MCLRE = EXTMCLR  // Master Clear Enable bit (MCLR pin (RE3) is MCLR)
#pragma config PWRTE = OFF      // Power-up Timer Enable bit (Power up time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LPBOREN = OFF    // Low-power BOR enable bit (Low power BOR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SBORDIS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its (Brown-out Reset enabled , SBOREN bit is ignored)

// CONFIG2H
#pragma config BORV = VBOR_190  // Brown 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its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set to 1.90V)
#pragma config ZCD = OFF        // ZCD Disable bit (ZCD disabled. ZCD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ZCDSEN bit of ZCDCON)
#pragma config PPS1WAY = ON     // PPSLOCK bit One-Way Set Enable bit (PPSLOCK bit can be cleared and set only once; PPS registers remain locked after one clear/set cycle)
#pragma config STVREN = ON      // Stack Full/Underflow Reset Enable bit (Stack full/underflow will cause Reset)
#pragma config XINST = OFF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 CONFIG3L
#pragma config WDTCPS = WDTCPS_31// WDT Period Select bits (Divider ratio 1:65536; software control of WDTP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DT operating mode (WDT Disabled)

// CONFIG3H
#pragma config WDTCWS = WDTCWS_7// WDT Window Select bits (window always open (100%); software control; keyed access not required)
#pragma config WDTCCS = SC      // WDT input clock selector (Software Control)

// CONFIG4L
#pragma config WRT0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1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4000-007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2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2 (Block 2 (008000-00B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3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3 (Block 3 (00C000-00F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4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4 (Block 4 (010000-013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5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5 (Block 5 (014000-017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6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6 (Block 6 (018000-01BF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7 = OFF       // Write Protection Block 7 (Block 7 (01C000-01FFFFh) not write-protected)

// CONFIG4H
#pragma config WRTC = OFF       // Configuration Register Write Protection bi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300000-30000B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B = OFF       // Boot Block Write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WRTD = OFF       // Data EEPROM Write Protection bit (Data EEPROM not write-protected)
#pragma config SCANE = ON       // Scanner Enable bit (Scanner module is available for use, SCANMD bit can control the module)
#pragma config LVP = ON         //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bit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d.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MCLR. MCLRE configuration bit is ignored)

// CONFIG5L
#pragma config CP = OFF         // UserNVM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User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NV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bit (DataNVM code protection disabled)

// CONFIG5H

// CONFIG6L
#pragma config EBTR0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0 (Block 0 (000800-00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1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1 (Block 1 (004000-007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2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2 (Block 2 (008000-00B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3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3 (Block 3 (00C000-00F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4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4 (Block 4 (010000-013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5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5 (Block 5 (014000-017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6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6 (Block 6 (018000-01B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pragma config EBTR7 = OFF      // Table Read Protection Block 7 (Block 7 (01C000-01FF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CONFIG6H
#pragma config EBTRB = OFF      // Boot Block Table Read Protection bit (Boot Block (000000-0007FFh) not protected from table reads executed in other blocks)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include <pic18f47q1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S  RD7
#define SCK  RD5
#define SID  RD6
#define KEY  RE2

uchar i=0,j=0;
uchar yemiancount=0;
uchar const  bmp1[]=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01,
...
uchar const bmp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nst bmp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0F,0xC0,0x01,0x81,0xF0,0xF8,0x3C,0x06,0x00,0x0F,0x9E,0xF0,0x00,0x00,
...
uchar const bmp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s(void)
{
    uchar i;
    for(i=0;i<5;i++);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 = 0;
                 delayus();
                 if((Dbyte&0x80)==0x80)
                    SID = 1;
                 else
                    SID = 0;
                 Dbyte=Dbyte<<1;
                 delayus();
                 SCK = 1;
                 delayus();
         }
}

uchar ReceiveByte()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temp2=0;
         TRISD=0X40;
         for(i=0;i<20;i++);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delayus();
                 SCK = 1;
                 delayus();
                 if(SID==1) temp1++;
                 delayus();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delayus();
                 SCK = 1;
                 delayus();
                 if(SID==1) temp2++;
                 delayus();
         }
         TRISD=0;
         for(i=0;i<20;i++);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busy( )
{
         do Send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ReceiveByte());
}

void write_cmd( uchar Cbyte )
{
         CS = 1;
         delayus();
         busy();
         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byte);
         SendByte(0xf0&Cbyte<<4);

         CS = 0;
         delayus();
}

void write_data( uchar Dbyte )
{
         CS = 1;
         delayus();
         busy();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byte);
                 SendByte(0xf0&Dbyte<<4);

         CS = 0;
         delayus();
}

uchar ReadData( )
{
         busy();
         SendByte(0xfe);          //11111,RW(1),RS(1),0
         return ReceiveByte();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 (i=0;i<MS;i++)
  for(j=0;j<10;j++);
}

void LcmInit( )
{
         write_cmd(0x30);
                 delay(100);
         write_cmd(0x03);
                 delay(100);
         write_cmd(0x0C);
                 delay(100);
         write_cmd(0x01);
                 delay(100);
         write_cmd(0x06);
                 delay(100);
}

void LcmClearTXT( )
{
         uchar i;
         write_cmd(0x30);
         write_cmd(0x80);
         for(i=0;i<64;i++)
         write_data(0x20);
}

void LcmClearBMP()
{
         uchar i,j;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0);
                 for(j=0;j<32;j++)
                 write_data(0);
         }
}

void PUTstring(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write_cmd(0x30);
      switch(row)
      {
        case 0: write_cmd(0x80+col);break;
        case 1: write_cmd(0x90+col);break;
        case 2: write_cmd(0x88+col);break;
        case 3: write_cmd(0x98+col);break;
       }
         while(*puts != '\0')
         {
            write_data(*puts);
            puts++;
         }
}
void PUTZIZAO(uchar row,uchar col,uchar *puts)
{
            uchar i=0,j=0,k=0;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16;i++)
                {
            write_cmd(0x80+i+row);
            write_cmd(0x80+col);
            write_data(puts[2*k]);
            write_data(puts[2*k+1]);
            k++;
                }

}

void PUTBMP(uchar *puts)
{
         uint x=0,y=0;
         uchar i,j;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32;i++)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0);
                 for(j=0;j<8;j++)
                 {
                     write_data(puts[2*x]);
                                         write_data(puts[2*x+1]);
                     x++;
                 }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8);
                 for(j=0;j<8;j++)
                 {
                     write_data(puts[2*y+512]);
                                         write_data(puts[2*y+513]);
                     y++;
                 }
         }
}

void  oshuxian()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32;i++)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i);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
                        write_data(0xCC);
         }
                write_cmd(0x32);
}

void jishuxian()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32;i++)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i+0x80);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
                        write_data(0x33);
          }
                write_cmd(0x32);
}

void  ohengxian()
{
        LcmClearTXT();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16;i++)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xFF);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1);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
         }
                 write_cmd(0x32);
}

void  dianxian()
{
        LcmClearTXT();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16;i++)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XAA);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1);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x55);
         }
                 write_cmd(0x32);
   }

void hanzi()
{
   LcmClearBMP();
   write_cmd(0x30);
   PUTstring(0,0,"深圳方寸电子有限");
   PUTstring(1,0,"公司南山区西丽南");
   PUTstring(2,0,"湾工业区10栋4 楼");
   PUTstring(3,0,"方寸之间精彩尽显");
}

void  jihengxian()
{
         write_cmd(0x34);
             write_cmd(0x36);
         for(i=0;i<16;i++)
         {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

                                         //write_cmd(0x36);
                                         write_cmd(0x80+2*i+1);
                                         write_cmd(0x80);
                                         //write_cmd(0x30);
                     for(j=0;j<32;j++)write_data(0xFF);
         }
                 write_cmd(0x32);
}

void main(void)
{
    uint k;

    ANSELE=0X02;
    ANSELD=0;
    WPUE=0X04;
    TRISE=0X04;
    TRISD=0;

    LcmInit();
    LcmClearTXT();
    LcmClearBMP();
    hanzi();
    while(1)
    {
        if(KEY==0)
        {
            for(k=0;k<2000;k++);
            if(KEY==0)
            {
                while(KEY==0);
                yemiancount++;
                if(yemiancount>=9)
                    yemiancount=0;
                RE0^=1;
            }
        }
        /*switch(yemiancount)
        {
          case 0: PUTBMP(bmp4);break;
          case 1: PUTBMP(bmp1);break;
          case 2: hanzi();break;
          case 3: dianxian();break;
          case 4: ohengxian();break;
          case 5: jihengxian();break;
          case 6: oshuxian();break;
          case 7: jishuxian();break;
          case 8:         PUTBMP(bmp2);break;
        }*/
    }
    return;
}

效果图: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上来就是字库。

网友A:
经常看到楼主跟各位大佬切磋,给楼主点赞。讲讲入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上来就是字库。

不是高手

网友A:
你就是,哈哈。我看你经常在大佬们贴下回复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