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运放啊(对于一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9-11-25):
选择运放考虑的因素都有哪些啊,能用就行还是怎样,又该怎么去找这样一个型号的运放呢。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处理的什么信号,设计的精度要求。
运放的型号光TI就有超过1500种,还有ADI、Maxim、ON、ST、罗姆、JRC、Microchip等,还有国内一众品牌,太多了!

网友B:
按照28理论,20%的运放解决80%的问题。另外80%的运放解决20%的问题。
优先考虑通用运放。用着用着,你就知道特殊运放是干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28理论,20%的运放解决80%的问题。另外80%的运放解决20%的问题。
优先考虑通用运放。用着用着,你就知 ...

嗯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处理的什么信号,设计的精度要求。
运放的型号光TI就有超过1500种,还有ADI、Maxim、ON、ST、 ...

一个新手该怎么选啊,,-.-,我主要处理电压信号,精度尽可能要求高点,倍数在50以上.....

网友C:
关键还得看你老板给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新手该怎么选啊,,-.-,我主要处理电压信号,精度尽可能要求高点,倍数在50以上..... ...

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最大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最大频率是多少?

交流,最大频率是500hz

xch
1/f 噪声得小,THD也小,GBW>> 50X500HZ。TL97X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还得看你老板给多少钱.

好用就行啦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新手该怎么选啊,,-.-,我主要处理电压信号,精度尽可能要求高点,倍数在50以上..... ...

直流信号就重点看运放的V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