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简单的技术问题和光耦可控硅相关困惑

楼主(2019-11-25):
1、继电器输出规格上写着250V 10A的参数,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可以为触点上经过250VAC时的最大电流为10A,那也相当于此继电器可以带2500W的负载?

网友A:
不等同,25v时也只能过10A左右,而不是100A.250v只是说明允许负载工作电压.接入380v会造成触点拉弧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等同,25v时也只能过10A左右,而不是100A.250v只是说明允许负载工作电压.接入380v会造成触点拉弧损坏. ...

T叔,我现在用KTLP3502光控硅驱动一个20W(220VAC)的电机,现在要求加大电机功率45W的,有没有推荐的光控硅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我现在用KTLP3502光控硅驱动一个20W(220VAC)的电机,现在要求加大电机功率45W的,有没有推荐的光控 ...

KTLP3502 通态有效电流0.5A,45w马达应该可用了. 不放心的话用KTLP3521 ,通态有效电流1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LP3502 通态有效电流0.5A,45w马达应该可用了. 不放心的话用KTLP3521 ,通态有效 ...

万分感谢!另外的还有三个问题:
1、KTLP3502芯片带电机,他的阻容保护选取原则是什么,可否参考开关电源的RC吸收电路
2、通态电流一般也得留个余量吧?电机通电会有个冲击电流,余量取多少合适,两相的交流电机额定电流怎么算的?
3、我用220VAC  15A继电器带个80W的电机(220VAC)应该也足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另外的还有三个问题:
1、KTLP3502芯片带电机,他的阻容保护选取原则是什么,可否参考开关电源 ...

计算方法前提是有关负载电感的一些参数都已知,才能计算.然而多数场合下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还是实验看波形较靠谱.
一般取2~2.5倍余量.
15A带80W应该足够了.

网友B:
哇哇,学习了,这么多好东西!

楼主(2020-03-24):
引用 网友A:
计算方法前提是有关负载电感的一些参数都已知,才能计算.然而多数场合下这些都是未知的.所以还是实验看波形 ...

T叔,有没有这几本电子书,在新年大书包里没有找到:
1、开关电源设计入门                            中国电力出版社
2、开关电源外围元器件选择与检测         中国电力出版社
3、开关电源优化设计                            中国电力出版社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有没有这几本电子书,在新年大书包里没有找到:
1、开关电源设计入门                             ...

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张占松箸
新型开关电源优化设计与实例详解全书 1715页 199.9M
新型开关电源优化设计与实例详解全书 1715页 199.9M
开关电源外围元器件选择与检测 362页 23.4M

楼主:
T叔   开关电源优化设计   沙占友的那本有吗

网友A(点评):
免费的木油,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