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Mx Host HID 扫码枪问题

楼主(2019-11-25):
硬件:STM32F407,FS的USB口软件:CubeMX搭出来的USB HID host
问题:
        能识别出普通键盘,能读出键值;
        接扫码枪设备,只能枚举出设备,但是读不出数据,仿真调试USBH_HID_Process函数看到USB状态机HID_POLL
的状态一直是USBH_URB_IDLE;难道ST的USB不支持扫码枪吗?
        看到论坛也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有人解出来了吗?

解决了吗。楼主,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楼主:
自顶,没有坛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已放弃HID host,用CDC host调试完毕扫码枪

网友A:
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B:
跟厂家的产品质量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C:
还是希望能找到答案

网友D:
这俩原理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俩原理是一样的吗

原理不一样的,CDC是走的虚拟串口(VCOM),另一个走的HID;
买的这个扫码枪支持这两种模式来吐数据

网友E(2025-09-09):
引用 楼主:
已放弃HID host,用CDC host调试完毕扫码枪

有源码吗

网友F:
USB接口有无短路或断路。

网友G:
用万用表测量5V供电电压。

网友H:
用最新ST库,替换旧版USB Host库。

网友I:
更新固件与库版本。

网友J(2025-11-03):
厂家的产品质量也会有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