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xx CPU和DMA同时访问APB2总线外设相关问题咨询

楼主(2019-11-26):
各位好,如图,STM32F4xx系列总线矩阵中,DMA1和DMA2均有单独的总线分别到APB1和APB2,DMA在运行过程中不需要暂用CPU,但是如果有大量数据经过DMA2传输到APB2总线上的某个外设,假设CPU也在不断地访问APB2上的另一外设(假设查询式的访问)。此时内核和DMA2在APB2上会有冲突不?

网友A:
这个不用担心,总线矩阵会对两个主设备进行仲裁管理,通过循环调度算法实行轮询访问。

网友B:
版主讲的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担心,总线矩阵会对两个主设备进行仲裁管理,通过循环调度算法实行轮询访问。 ...

如果都需要us级别的精度,    DMA输出数据可能连续占用的时间大于50%,而内核需要实时轮询外部的设备。也就是说连续查询。所以想评估一下这样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网友A:
有兴趣的话,这个手册你可以看看。

使用 STM32F2 和 STM32F4 DMA 控制器 - en.pdf

网友C:
问的很细致

网友D:
解答的也非常好

网友E:
可以下载手册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