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PA1脚能否同时作为ADC输入脚和比较器IP脚?

楼主(2019-11-26):
请教各位,GD32E230 PA1脚能否同时作为ADC输入脚和比较器IP脚?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测试一下就行。都是配置模拟输入没有特定映射到某个外设

网友B:
这个需要你代码里来回切换了

网友C:
分时复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可以的 软件处理上注意一下就行了

网友F(2020-01-11):
楼主有些过GD32E230F定时器的例程吗?nvic_irq_enable()我写上这个函数程序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G:
GD32E系列的REMAP比较多,你可以试试是否找到 不同功能 复用的2个引脚,否则ADC跟比较器(电压比较?)分时在1个引脚使用,会不会出问题,莫非只是这个只是电压范围,不但因为超越阈值可以触发你去处理某个事情,然后你又要切进去ADC采集到确切的值? 那不如开DMA,一直采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