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问一下反馈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1-26):
问题不清楚,图也不清楚。

网友B:
电压反馈运放的电路都是串联反馈,串联意味净输入信号是电压信号模式。并不以电路形式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清楚,图也不清楚。

就是我圈起来的那个图,左边接地的电阻r1上为什么是反馈电压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反馈运放的电路都是串联反馈,串联意味净输入信号是电压信号模式。并不以电路形式改变。 ...

但是是如何判断那个地方才是反馈电压呢?我圈起来的那个图是说左下的r1上为反馈电压。

楼主:
这图怎么不清楚啊

网友B:
从输出电压反馈回来的电压就是R1上的电压啊,没错啊。

网友A:
还是不清楚。看看下面清楚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