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串口如何进行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的设置

楼主(2019-11-26):
STM32的串口只有8位和9位字长。如何匹配我另一端的串口设置,数据位7位,无校验,停止位1位。

网友A:
应该做不了吧,8位字长,只能是8位数据无校验,或者是7位数据1位校验,7位数据无校验应该无法实现

网友B:
你就配置为7个数据位,无校验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配置为7个数据位,无校验不行吗?

STM32F4xx没有7bit字长,只能设置8和9

网友C:
后面多出来的数据位不使用,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4xx没有7bit字长,只能设置8和9

哦,我看了下,F7 H7系列支持 7、8、9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做不了吧,8位字长,只能是8位数据无校验,或者是7位数据1位校验,7位数据无校验应该无法实现 ...

32的东西这个就很恼火了啊,没有7位的数据位。我试了下数据转换,设置成偶校验,还是能行。但是要把数据的最高位置0

网友D:
先说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感觉中貌似同步模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数据自己加工(高7位为数据,把停止位放在最后一位),不连接帧同步(STM32F4xx可能没有帧同步信号线)及时钟线。
但是这种没有时钟的同步方式缺陷很大

网友E:
设置成8位,最高BIT一直为1就行了。

网友F:
好像没办法匹配

网友G:
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H:
那么f4系列的有没有啊

网友I:
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J:
其实自己更改一下数据传输格式不就行了吗

网友K:
这就是双向选择

网友L:
是不是软件处理上甩掉一个字节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