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没有带直通功能的DC-DC?

楼主(2019-11-26):
输入电压9v~60v,输出12v,电流10A,想实现输入电压低于阈值就和输入直通,这种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可不可以通过单芯片就做了,还是外部加继电器切换?

楼主:
没大侠说一下??

网友A:
单芯片没见过这样功能的,不过你完全可以在BUCK芯片的输入和整流管后面去叠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在电压低于某值,则直接开通该开关,采用PMOS可能开关会比较简单。

网友B:
原厂IC,降压,升压
QQ3491632189

网友C:
占空比可以到100%的BUCK,大概就是你要的。。不过好像60V的不好找。

网友D:
LM5176芯片,Buck-Boost功能的芯片,你可以了解下,可以实现你这种

网友:
用三极管或MOS管搭一个稳压电路,在输入高于输出电压时稳压,小于或等于输出电压时直通。而且不受电压限制(电压高时要预算好散热功率)。

网友E(2020-01-16):
用同步升降压芯片,不过成本比较高

网友F:
即使是同步的芯片那也还是要有一点压差的,想直通的话可能就还是需要一个电压检测芯片或者单片机的检测功能

网友G:
这么高耐压 这么大电流,还能100%占空比,我也想找这样的单芯片,最好还能很便宜

网友H(2020-03-27):
你可以找關鍵字: Buck-Boost Converter with bypass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