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频率

楼主(2019-11-26):
想问下1.5MHZ 开关频率的DCDC可以替换1MHZ开关频率的DCDC 吗?这个频率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对过认证有多大影响?

@xch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xch
看这意思是除此之外其他参数都满足要求,可以换,但可能电磁兼容性会有问题。

网友A:
不是说多少频率可以更换,而是你需要根据新的IC来设计电路参数

网友B:
Pin to Pin 兼容的话,影响不大。1.5MHz 的,EMI 处理还更方便一点

网友C:
一般而言,频率高的而且其他参数一样,PIN TO PIN 则直接替换基本上不会有问题,通常这类芯片,频率高的过EMI还可能表现的更好点。

网友D:
理论上DCDC的开关频率越高越好,特别是现在一些高精密ic,对电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DCDC的开关频率越高越好,特别是现在一些高精密ic,对电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越高越好?对外界不是更容易产生干扰吗?

网友E:
对EMC的影响要根据目前开关频率及谐波在RE/CE的测试图中的贡献来判断,如果之前并未超标,那么仅仅是频率变化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