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际变压器的电压传输比问题

楼主(2019-11-26):
本贴针对以下帖子内容而谈:

帖子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2882464-1-1.html

楼主:
首先说一下为何要看论文。

教科书的研究方法是:给出各种器件的理想模型,然后碰到相关问题,直接把理想模型套入,计算或仿真出结果,然后就结束了。

而真正的电路理论,必须把计算或仿真出的结果,而实测结果相比较,只有两者相一致,或者误差可以接受,才能算完事!

而论文,干的就是后者!否则只是简单的理论分析,除非是纯理论研究,一般高档期刊这样的论文发不出去。

前者教科书,实际上是纸上谈兵!碰到实际问题就game Over了,碰到和理想不一致的实际问题,立马就是蒙圈,轻则骂理论无用,重则陷入各大论坛上的实战论----花高价买些所谓的实战书籍/视频。

楼主:
一,当负载为纯电阻时

可见,纯电阻负载时,电压输输比不可能比匝数之比大!

二,对于纯电容负载

很容易就能证明出来,对于w1和w2的频率区间,f(w)>1,即电压传输比可以大于匝数之比。

三,对于RC负载情形

无需证明,就能猜出结果介于上面两者之间,只不过看起来频率范围宽些,曲线更平坦些。

网友A:
这些公式的理论模型是参考哪个的,请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公式的理论模型是参考哪个的,请说明

这个属于电路分析基础的范畴,大一的电路原理书,都会多多少少说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电路分析基础的范畴,大一的电路原理书,都会多多少少说到的。 ...

电路,模电学过一点,你说的这个公式还真没有看到过,麻烦说的详细些

楼主:
电工论坛,默认来玩的都是学过大一的电路分析基础,大二的模电的。
所以上面那些信息应该够了。

如果从头一点一点推导就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