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直流26V-200V或更宽范围电压输入.输出24V150mA能实现吗?

楼主(2019-11-26):
非隔离输入直流电压在26V到200V之间变化,要求输出24V150mA,求推荐电路或芯片。谢谢了

网友A:
没有现成的,要求太高,这么高电压,这么宽范围,即使实现也太复杂,成本也高。

网友B:
RCC自己做吧,现成芯片估计没戏。
RCC的话,200-80,最普通的就直接可以用,这档功率还很合适,大范围的话,必须修改正常的反馈匝数,正反馈绕组大大提高匝比,并进行合理的限压,以便在低压输入时候,还能提供合适的正反馈能力,同时,受限于最大占空比,则有有必要在最高输入电压时候,设计很低的反射电压。也就是提高输出绕组的匝数。
经过这样变化后,则做这么宽范围的完全可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CC自己做吧,现成芯片估计没戏。
RCC的话,200-80,最普通的就直接可以用,这档功率还很合适,大范围的话 ...

我在网上看到超宽反激电源,启动电阻,用的是两个三极管那种的电流源,做启动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看到超宽反激电源,启动电阻,用的是两个三极管那种的电流源,做启动电阻的。 ...

启动电阻用恒流源,也是为了提高工作范围,恒流源功耗和电压关系是一次,电阻是2次关系。而且有源启动电阻在完成启动后,可以关闭。
采用有源启动,则就可以用典型的类似3842这样的芯片驱动反激,做超宽没问题,成本嘛当然比RCC高点,也复杂点。反正只要开关管导通电阻设计到正常反激的1/4。耐压还是正常值,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当然考虑到占空比不能太大,反射电压还是需要做低一点。

网友D:
自己用单片机做PWM调压吧

网友E(2019-12-28):
这个。。。好像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