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大神帮我看看这个信号放大器电路可行性

楼主(2019-11-26):
厉害U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0NjY5MHxmYzM3MGFiOXwxNzYzNjU5OTkwfDB8

楼主:
大佬求问

网友A:
你这是衰减电路。
50微伏衰减1000000倍再放大10倍。
运放的失调和噪音已经超过信号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衰减电路。
50微伏衰减1000000倍再放大10倍。
运放的失调和噪音已经超过信号很多倍。 ...

抱歉,我不懂,我这个前置放大40倍为什么是衰减电路?您能告诉我现在大致应该怎么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衰减电路。
50微伏衰减1000000倍再放大10倍。
运放的失调和噪音已经超过信号很多倍。 ...

放大倍数前级是RV1/R2 =  80(最大);
后级是R3/R4 = 10;
楼主放大电路总的放大倍数:80*10= 800.

“衰减1000000倍” 从何而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前级是RV1/R2 =  80(最大);
后级是R3/R4 = 10;
楼主放大电路总的放大倍数:80*10= 800.

看错了。
不熟悉那个运放。线条多没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
不熟悉那个运放。线条多没看清。

我画的有点乱,还请各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前级是RV1/R2 =  80(最大);
后级是R3/R4 = 10;
楼主放大电路总的放大倍数:80*10= 800.

请指教,可行性怎么样,需要改哪些?拜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0NjY5MHxmYzM3MGFiOXwxNzYzNjU5OTkwfDB8

输入只有50uV,也就是说,你已经是在做一个微伏级放大器了。
直流而言,哪怕标准的斩波稳零,一般最大失调也有1uV级别,噪音也是差不多。
到这个级别,更多的是需要处理布局、走线、参考接入点等等实际问题,包括PCB上面的漏电处理等等。否则线路输出结果是很难让人满意的。
说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对着板子进行调试中,一口气乎的重了点,当然还呼到了比较敏感的地方,输出居然就飘了....飘了....飘了....

xch
@tianxj01 :维稳压倒一切。你板子上的暴徒必须枪决
@xch :开过了,没用,因为是CCAV。。。。。。。。。。。
xch
可以把板子拿去听CCAV的新闻联播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只有50uV,也就是说,你已经是在做一个微伏级放大器了。
直流而言,哪怕标准的斩波稳零,一般最大失 ...

那我本身的线路设计有需要改的地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本身的线路设计有需要改的地方吗?

你这只是基本型放大器。
而且GND的建立只是靠2个1K电阻分压来实现,这个在小信号放大根本不可取。
你需要建立可靠并且噪音很低的电源供应。
而且,你输入电压的接入很有问题,这里R6也很有问题,对于共模信号,要求的同相反相输入端看出来的阻抗一样。如果你源阻抗比较低,则反相放大器可取,其输入另一端必须接GND。如果你源阻抗比较大(一般微弱信号源阻抗都不小),则必须采用同相放大器。整个接法就必须推倒重来,由于信号很微弱,所以输入端等电位保护环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是基本型放大器。
而且GND的建立只是靠2个1K电阻分压来实现,这个在小信号放大根本不可取。
你需要 ...

请问如果要双电源供电也就是正12和负12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这块网上找资料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是基本型放大器。
而且GND的建立只是靠2个1K电阻分压来实现,这个在小信号放大根本不可取。
你需要 ...

你好,“而且GND的建立只是靠2个1K电阻分压来实现”,,,其中R1,R7就是为了建立GND?你放了一个GND符号不就有GND了吗?为什么还要两个电阻接在正负电源两端来建立GND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