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车规电阻电容都需要定制吗

楼主(2019-11-26):
车规级的电阻电容一般什么平台可以全面采购的呢

你可以找我 我司是代理国巨品牌 车规级的电阻电容都一直有货

网友A:
阻容感用工规的就可以,没听过谁家这玩意也用车规

@chenxuzhou66 :你们项目不考虑成本啊?你就让工程提测试标准就行了,满足温度、EMC这些要求的器件就可以,一般关键器件车规,其他件工规,车规价格太贵了
工程要求车规的 贵 又难找

网友B:
如果是正规是使用者乘用车上的物料,最后找符合AECQ100/200的物料,否则后面产品出问题无法追究责任的,到时候就属于超范围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