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开发板上程序运行顺畅,到自己画的PCB上,就有很大几率死掉!

楼主(2019-11-26):
新手请教:PIC16F917,内部时钟4M,开发板上程序运行顺畅,转移到自己的板上,很大几率跑个几秒钟按键扫描就会卡住,中断和PWM都是正常的,重新上电有几率正常,再重新上电又出问题这样子,板子上只有一个按键,5VLDO输出,4个指示灯,RA7上拉出的时钟信号也很整齐,请教下,该往哪方面排查问题?

网友A:
先检查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再检查PCB布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死机多半与电源和串口通讯有关

网友C:
上图最直接
程序没修改都出现问题,看看板上是否有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原理图有没有问题,再检查PCB布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查电源有没有问题。 ...

我也是怀疑电源或是芯片复位的问题!但是试了下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多半与电源和串口通讯有关

没用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最直接
程序没修改都出现问题,看看板上是否有感性负载……

板子分三块,这图里保留的都是这个板上的,这块板功能就是一个按键控制+指示的作用,输出一个PWM控制另一块板子,并且监控几个电平,调的时候是没接另一块板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分三块,这图里保留的都是这个板上的,这块板功能就是一个按键控制+指示的作用,输出一个PWM控制另一 ...

layout图!

网友D:
这种东西基本上没什么明确的方向。
可能性很多,比如PCB物理错误,比如电源供应不良,比如退偶、比如复位。
从程序表现检查会顺利很多,按键扫描是在什么程序段,怎么确定的中断正常,有时候,哪怕板子物理上有问题了,该个程序方式,可能就搞定了,比如既然中断正常,则把按键扫描放中断里面,读键值什么的,再执行。

网友E:
起码你这个KEYIN的双二极管的符号极性就错了一个,也许实际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码你这个KEYIN的双二极管的符号极性就错了一个,也许实际是对的。

是的,用的是BAV99的元件!没有刻意再去画一个符号!旁边器件名称标的BAV70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基本上没什么明确的方向。
可能性很多,比如PCB物理错误,比如电源供应不良,比如退偶、比如复位。 ...

我试试!!

网友F:
从最小系统开始!

网友G:
查电源,换开发板的电源。

网友A:
芯片电源退耦电容都舍不得放,死机也是正常了。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大家的指点,目前已有所改善!试验过的地方有,
1.芯片周围多加了几颗电容,不知道具体多大合适所以10UF 0.1UF都放了,这个效果貌似不明显!
2.电源的问题,本来觉得可能是DCDC干扰问题,我就换了个LDO,输出很干净的,但是问题依旧
3.复位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只是把单片机的POR和欠压复位开启了,试着调整了上拉电阻的大小,在MCLR上加了个小电容,问题没改善!
4.谢谢3楼的建议,回头检查了下程序,之前只是拿掉了串口的函数,没把初始化里串口相关的寄存器都关了,改过后效果明显,基本不再死机了,但我想这不是根本问题,因为开发板上是没问题的,而且后续要用串口看相应的数据,到时候还会出问题!
5.目前在按照9楼的建议,试图把按键程序重写下,中断里读键值,目前还不行 ,  卡住的的时候是主函数里的程序都卡住了,具体卡在哪个地方了还搞不清!
现在有什么办法确认具体是卡在什么地方的吗?还有就是上面的这些操作里哪些有问题的,还需要处理哪些地方怎么处理!能否请各位进一步指点一下!!!

如果有仿真器调试,可以发现卡死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大家的指点,目前已有所改善!试验过的地方有,
1.芯片周围多加了几颗电容,不知道具体多大 ...

那你再把有问题的程序,没修改前下载到开发板上去试试

对MCU来说,有些引脚悬空,容易引入干扰,导致死机。 而一般的开发板,基本的IO都会连接上外围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再把有问题的程序,没修改前下载到开发板上去试试

对MCU来说,有些引脚悬空,容易引入干扰, ...

这个试过很多遍了的,在开发板上是很顺畅的,任意开关都OK,我手里的这个开发板模块都是独立的,用到的模块用杜邦线连起来!他的脚都是悬空的,

网友H:
你这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样是新手!

网友I:
楼主钻研精神可佳!赞一个!

网友J:
感觉应是其他引脚配置和串口配置冲突了,两个都定义了

网友K:
这个是初学出现的问题,99%是复位的问题,如果你不使用外部复位就要开启看门狗,学习板复位脚是RC复位,你的电路R减小,加个电容基本就可以了,LDO不加电容一般不会引起死机,只是会造成信号不平坦,特别是高速信号和模拟信号会受到影响,复位电路去照搬学习板的处理

网友L:
按键加个去偶

网友M:
IO口直接点灯,还是那么多灯,不好吧?

网友N:
可能是静电导致的吧。

网友O:
搞定了吗

网友P:
关注楼主,结果出来通报一下,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Q:
嗯,有可能是一直复位

网友R:
个人鄙见:
1.电源问题;验证方法,断开电源,直接用外部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或者给C6并联一个470uF以上的电解电容。
2.PCB板子问题,刮开上下层的GND,用粗的导线互联,尤其是GND少的地方。(偏方是把示波器的GND接到板子上,看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问题可能是PCB的GND没有处理好)

网友S:
把悬空的引脚配置成输出。

网友T:
用看门狗吧

楼主:
现在程序能跑,暂时没用串口,所以先把其他的功能都先处理好,回过头来再处理这个问题了!我单片机小白,所以做的比较慢。后面有结果,会回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