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sja1000收发数据

楼主(2019-11-26):
本人求助sja1000收发数据的资料,打算应用在can通讯方面,谢谢!先前用MCP2515实现了can通讯。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吧, 这个器件已经很老了,  不难搜到了

楼主:
是的,我看到了,但是那个基地址是多少啊@airwill

网友A:
这个地址, 应该跟你硬件设计有关吧,  不知道是什么 MCU?

网友B:
通过初始化程序设置can地址

好的,这个基地址弄好了;然后我初始化的状态寄存器报错0x44啊,数据第一次没有发送出去的原因;复位也无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 应该跟你硬件设计有关吧,  不知道是什么 MCU?

是的,属于硬件分配的地址;我还有个问题;数据是怎么发出去的呀,我的发不出去呢

网友A:
数据写入寄存器, 发送指令下就会发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