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ARM7 LPC2132 RS485怎么才能收发数据,求帮忙啊

楼主(2019-11-26):
程序是给的例程,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啊,RS485接串口助手,什么数据都没有

#include <Lpc213x.H>

#define UART_BPS  9600
#define FPCLK  120000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void UART1_init(void)
{
        uint16 Fdiv;
        U1LCR=0x83;
        Fdiv=(FPCLK/16)/UART_BPS;
        U1DLM=Fdiv/256;
        U1DLL=Fdiv%256;
        U1LCR=0x03;
}

void UART1_SendByte(uint8 data)
{
        U1THR=data;
        while((U1LSR&0x40)==0);
}

void UART1_SendStr(uint8 const *str)
{
        while(1)
        {
                UART1_SendByte(*str++);
                if(*str=='\0')
                                break;
        }
}

int main(void)
{
        PINSEL0=0x50000;
        UART1_init();
        while(1)
        {
                UART1_SendStr("welcome!\n");
                DelayNS(100);

        }
        return(0);
}

网友A:
借助示波器吧,  看看你的 DE 信号处理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助示波器吧,  看看你的 DE 信号处理正常了吗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