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PWM控制负离子发生器功率可行吗

楼主:
在负离子发生器工作一段时间后想降低他的工作功率,使用频率1Hz,占空比50%的PWM进行开关控制。是否可行?是否对负离子发生器模块寿命或者安全性存在影响?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模块是这种的12VDC供电,产生5.5KV高压

网友A(2019-11-26):
频率尽量用低一些大概是可以的。
这种高压输出电路本身时间常数可能很大,每次上电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尽量用低一些大概是可以的。
这种高压输出电路本身时间常数可能很大,每次上电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稳定 ...

谢谢,是不是只会影响他自身效果,会不会对电源电路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只会影响他自身效果,会不会对电源电路有影响

对电源的影响需要你自己去验证

网友B:
测试一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比如电压低点时候,到多少还能工作,工作时候,电流是不是随着电压降低而降低了。
如果有这样的特性,就不需要想太复杂,一个可变的DCDC就可以挺好的控制功耗了。
当内部有另外的控制,电压低了输入电流反增大,说明内部有反馈控制,则只能采用很低频率的PWM,其实也不用说是PWM,就是通过比较慢的时间比,控制模块的工作和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什么关系,比如电压低点时候,到多少还能工作,工作时候,电流是不是随着电 ...

谢谢

网友C:
频繁启停肯定是不好的。特别是这种低成本的高压电路,通常都是royer自激振荡的,启动过程并不美好。建议还是参考楼上的办法,先测试电源特性,然后如果决定用间歇工作方式,那就把起停周期做长一些。